[Other] 是这样的,本来这个SSD用的好好的,执行了一次全盘数据擦除后,写速度就超慢

楼主(2019-05-10):
但是读的速度还可以,看图,这还有救吗?或者还能废物利用做成U盘继续发光发热吗?

网友:
重新量产,默认认为你全部写满了。

网友:
重新做低格试试看,不行的话只能开卡了,开不了的主控那只能拆了做U盘

网友:
应该是固件问题。如果不是定制主控,就重新开卡

如果是定制的,尽量找原厂支持找固件升级

网友A:
你光有测试图没有实物图谁知道你的盘是什么货色,用的好好的干嘛SE。。。有些盘固件BUG会越擦越脏的。。。特别是某种EMMC弄成的SSD

楼主:
固件升级到最新了,没什么效果

楼主:
型号是 LCS-128L9S,LITE-ON的硬盘

网友B:
这是建兴的L9S的盘,这个颗粒是东芝的7DDK或者是7DDL的,建兴的有一款工具LiteonSSDtool我的印象中好像有SE的选项,你用原厂工具肯定比第三方的要好,怀疑你是买到了二手清0盘,之前我问这个坛里的那个宅唐,他证实过市面上L9S是强制清0,会造成固件不完整诱发奇奇怪怪的现象,我估计你这个就是吧

楼主:
脱了看看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建兴的L9S的盘,这个颗粒是东芝的7DDK或者是7DDL的,建兴的有一款工具LiteonSSDtool我的印象中好像有SE ...

这个是DELL电脑原配的,不是二手盘

网友:
带电挂它俩小时,让盘自己执行垃圾回收或者一些杂七杂八的操作,再试试

网友:
这速度 简直叫惨绝人寰

网友:
只接电,大于30分钟,不行就真麻烦了,摘颗粒换2246en是个好办法,自己买板,免费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光有测试图没有实物图谁知道你的盘是什么货色,用的好好的干嘛SE。。。有些盘固件BUG会越擦越脏的。。。 ...

大神,请问用厂商自带工具箱做SE应该没这个问题吧。

网友:
安全擦除工具用的不对吧  用HDAT2试试

网友C:
通电一个晚上看看 不行就只能用清零工具清除一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电一个晚上看看 不行就只能用清零工具清除一次试试。

通电2晚了,还是不行,用HDtune清零也不行

网友:
试试用TxBENCH吧,我之前那个480固态也掉速厉害,做一次擦除后正常了

网友(2024-01-11):
全盘安全擦除一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