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一个德国产导航支架(加测评)OZAKI(大头牌)

楼主(2019-05-10):
在拼多多,撸的支架,终于报销了。吸盘吸不稳了。

前前后后,就看支架,出风口那种,不喜欢。其他的款式也看了很久。包括重力支架。

额。还是喜欢这种吸盘的,简单粗暴。狂野~~~~~~~哐啷是一种态度。狂浪,狂浪。

最后在淘宝看到这种库存支架,OZAKI(大头牌),德国产。好像日耳曼以精搞,漏油著称啊。。。。。。
拍了一个,结果店家发来两个,我问他要不要补钱,他说,一个算友情赠送的,这个真是中国好坛友啊。参考安鑫家也不错哦。

拍的是这款。机器手一样的,可以伸长。

这个还配一个苹果4的充电器。第一印象是巨大,超级巨大。

说明书。

大概意思,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恩恩。什么什么什么。。。。。。看懂了。

产品吊牌

A款,比较短。

拍的是这款。

送了个牛角款。

敞篷?

这个应该是理线贴。

这种底座适合苹果4,3GS

质量超好。白色的撬棒,可以把托架翘出来,然后3GS就能用了。(3GS还宽一些?)

取出托架

底部有个活动盖子。可以把充电线放进去。就是个带充电线的底座。

苹果古董接口。

放个手机看看。(哪位老表有不要的苹果4,谢谢赞助。)

背面(卡扣是标准卡扣尺寸)

另外一种。

也是标准卡扣。

这玩意,还不影响摄像头。

上机。自己换了一个国产爪。这个爪是弹簧爪。(哪位老表有电动爪,赞助一个。谢谢。)

我的乖乖,这个评多多,简直就是小老弟啊。

既然适配国产导航爪。尺寸也是一样的。

完美。这个位置。

把牛角的配给导航用。

等红绿灯。

手机放在A柱这里,不影响视线。完美。

楼主:
二楼继续啊。
下面来拆这个雪茄充电头。

小巧精干。

拧下来,没有保险丝?

上面有个装饰圈。白色的。

果然如我所料。是个卡箍。

对半拆开,无打胶。好评。

额。芯片。(功率估计很小。快充肯定没有,百分百没有。)

光光的。

给行车记录仪用,还是不错的吧。

乖乖,这个用料。真的好。

准备复原

折腾好去洗车去了。自动洗。有幽闭恐惧症的,不要进来。好可怕啊。

原来反光镜还要折叠起来。

那个洗车小哥,差点手动给我折叠了。(哥们,我这是电动的啊。电动的。。。。。。)

好可怕

啪啪啪啪

洗完,吹干。走人。

网友A:
手机放在A柱这里,不影响视线?不影响视线?不影响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放在A柱这里,不影响视线?不影响视线?不影响视线?

不影响的啦。

已经更换了一个位置。

网友B:
偶看不是第三帝国出品的,发给偶免费鉴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看不是第三帝国出品的,发给偶免费鉴定

塑胶用料就知道了。对比一下国产。的确不错。

网友C:
有链接或者店名吗?谢谢

网友D:
果然是有机动车一族专用,而且得4个轮子,以前憨豆电影的正三轮汽车北京无法上路。而我只有辆自行车的非机动车,要是有楼主的聚碳酸酯塑料,做成的自行车夹手机支架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果然是有机动车一族专用,而且得4个轮子,以前憨豆电影的正三轮汽车北京无法上路。而我只有辆自行车的非机 ...

自行车上个不行!要金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继续啊。
下面来拆这个雪茄充电头。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为啥照片都雾蒙蒙的

网友:
手机支架下面还开口了,一边是麦克风一边是喇叭,这设计不错

网友:
居然还是德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行车上个不行!要金属的

没减振器的自行车确实是问题,还好我去年12月,把车架子和前叉换了带减振器的。上星期刚买了金属的运动相机车夹,这次得考虑找个找个金属的自行车手机座。

网友F:
吸盘夏天很容易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吸盘夏天很容易掉的。。。

就是想看看他这个会不会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链接或者店名吗?谢谢

搜德国导航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然是有机动车一族专用,而且得4个轮子,以前憨豆电影的正三轮汽车北京无法上路。而我只有辆自行车的非机 ...

要铝合金的。

塑料的不稳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行车上个不行!要金属的

铝合金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