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改858热风枪,增加余温散热

楼主(2019-05-10):
上星期蹲地上修理,不小心被关掉的热风枪烫伤了屁股,裤子都穿洞了!

大家想看看么?

今天有空,拆开电路板,把R15拆掉。这样,风枪挂回去后,加热停止,但风机不会停,很快就降温了。

这是旧坛扒来的赛克858D电路图。

网友:
没用过858,用的850就是关掉后持续送风降温

网友:
不都是关机后,持续吹一会吗

网友A:
拆掉后,休眠时会不会一直吹?

网友B:
怪了,我用的也是858,都是关机后基本吹冷了才停风机的,当然要放到原配磁控架子上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怪了,我用的也是858,都是关机后基本吹冷了才停风机的,当然要放到原配磁控架子上才行。 ...

哦?估计你的软件版本更新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后,休眠时会不会一直吹?

会,但关电源很方便。

网友:
把干簧管换水银开关试试

网友:
感謝啊,這個858圖紙是MCU控制的,也很簡潔。,

网友(2020-03-22):
都有延迟的吧 只是你吹的时间短点吧  我那个70多包邮买的新的858焊台 放到磁性架子上也能自己吹一会才关

网友:
现在几乎所有的热风枪都是都是持续吹风到100度拆关风机的。快客的861DW,还会自动增加到最大风力,以助于快速降温。

网友:
我的热风枪,是震动开关的,放架子上3档风速到100度一下自动停机

网友:
大家快出来看啊,火烧屁股了,火烧屁股了。。。。。。。。。。。。。。

网友(2022-09-08):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的赛克858D电路图。

网友C:
R15 并个电容到地,会延迟关掉风扇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5 并个电容到地,会延迟关掉风扇不是更好。

电容延时关闭必然会造成少量的延时启动,那电热丝就会烧断了。

网友(2022-11-07):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的赛克858D电路图。

网友(2024-01-08):
是有手柄8芯插头的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