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模块烧了请教下原因

楼主(2019-05-10):
模块输入是24伏开关电源,模块的电压调节我外接换成了一个2k的电位器,输出电压超过30多伏,结果模块烧了,开始我以为是线路有问题,后来发现电位器和原装的不一样,原装的是50k的,为啥2k的会导致输出电压高?烧模块?2k也在50k的范围内啊,有明白的吗?烧坏的模块还能修好不?

楼主:
电压调节是靠电位器的电流调节?

网友: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网友:
原因就是改变了设计。

网友:
人家电位器可能是有分压功能的,电位器一端接一个高电位,另一端接一个低电位,中间调节端就接调节电路进行调压。你是不是少接一端导致没有分压功能?或者是减少阻值导致高电位和低电位电流过大

网友:
一个可变电阻接在电路中,
那么它两端有电势差的,
这没错吧?

那么,
咱们先假定,这个电势差恒定,
(先不管什么内阻的问题)
在你将阻值减小到 1/25 的同时,
也将电流增大到了25倍!!!

现在,
你还觉得你的模块烧得冤枉么?

网友:
没有了解电路原理的同时就贸然换不同阻值的电位器。
导致boost电路的分压反馈故障,超压烧毁。

就一般的芯片,反馈脚输入都是1.5或者2.5左右的电压值。Uout=Vref*(R1+R2)/R2。
这个调压的电阻要么是R1,要么是R2.假如芯片本身没坏的话,估计就是烧了R1/R2了。

网友:
我用的这个升降压恒压恒流板,电流电位器阻值没有变,仍然用的10k电位器。电压电位器设计是50k,我给换成了100k的多圈电位器,使用正常,只是注意一下电压别调到超范围就行。

楼主:
对,一个10k一个50k,现在更郁闷4个全烧了,第三个电位器换的和原装是一样的,第四个我只接了一个24伏电源,在调节电压的时候,板子就开始冒烟了。。。。我买这个板子就是看他比相同的板子多了个电容才买的,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楼主:
补充一下,这四块板子全是在空载状态下调电压烧的,烧的都是mos管,输出节了个电压电流一体表头,表头单独供电

网友A:
估计这上个电压取样羰的下臂,电阻小了,电压就变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上个电压取样羰的下臂,电阻小了,电压就变高了。

那最后一块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这四块板子全是在空载状态下调电压烧的,烧的都是mos管,输出节了个电压电流一体表头,表头单独 ...

板的设计可能出了问题。
空载导致磁环饱和电流过大吧。不建议空载时候测试。
我也有块boost的烧了,也是长期空载烧的。你这个烧mos还好,电路板没烧坏的话换个大功率一点的mos。
不要空载时候测试。可以接假负载(10K左右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