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平板电脑的充电电路有问题怎么修

楼主(2019-05-10):
外观没有看到哪里明显烧。我有使用万用表去测量一下电源适配器的插座,发现竟然是短路导通的。锂电池是过度放电的,只有2.75V,我拆下电池充电到3.7V接回去可以开机,因为是WIN10系统的平板,结果在系统更新转圈。我就没有关机继续让它更新,十多分钟之后显示电池没有电了。实质就是等于短路电池,当然没有电了。等等我回家又拆开拍一下照。如果不可以修,那把短路的地方都拆了也可以,反正里面的电路板很细小,剩余的空间比较多,我可以自己加一个充电小板进去的.

网友:
耐心等关机吧。

楼主:
现在更新完了,开关机没有问题,就是充电麻烦

网友A:
松香大法,有可能是某个电容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香大法,有可能是某个电容不行了

haha ,你的意思是说,主板上某一个贴片电容烧了引起短路吗?那我直接问问拿个是电容自己用万用表去测量一下

网友B:
期待有维修结果和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有维修结果和经验分享。

目测没有发现烧掉的元件。没有松香暂时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