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空载正常,带小负载电压就下降,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5-10):
下面图里这种板子,有好几块,都是空载输出电压正常,带负载电压就下降,带的负载看了下电流只有30MA左右,这个会是什么问题?

带载以后电压下降到电池电压左右,像是升压不起来的样子,是反馈电阻坏了吗?

网友A:
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输出并个大一点的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我也觉得是电池的问题。建议楼主可以加多几个电池扩容量再观测是不是还是这样

网友:
带多大负载,可以带个10Ω的电阻试试,不行可以看看图1右边两个并排的贴片电阻是不是变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还真是电池问题,忘记测了,以为这电池这么点电流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