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佳能cp910照片打印机,一直停在开机画面,有人懂吗?

楼主(2019-05-10):
15年买的佳能cp910照片打印机,没怎么用,前些天才发现开不了机了,一直停在开机画面,拆开以为电容坏了,换了电容还是不行,有人知道吗?

网友:


网友:
不懂啊 感觉好复杂!!!!!!!!!!!!!!!!!! 很贵吧不懂啊 感觉好复杂!!!!!!!!!!!!!!!!!! 很贵吧

网友:
经过分析,可能是固件损坏或丢失。

网友:
应该是固件损坏或丢失导致的。
固件丢失之后,屏幕一般会白屏或不显示。

网友:
软件也换电容吗

网友(2022-05-01):
储存器挂了吧,连电脑看看能不能读取备份

网友:
俩字。。。。。。。。。

通病,一般是停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这样了,修理点是加钱换新的。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彩喷打印机

网友:
应该刷固件才可以

网友(2023-08-27):
同事给我一台cp1300也是这个问题,看来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