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苏通宝ETC拆解,微信小程序ETC助手自助申办的,100元的电子标签费

楼主(2019-05-10):
通过微信的小程序:ETC助手自助申请办理的,付款后邮寄过来自助安装激活,有两种扣费方式:微信扣款和预充值,微信扣款有3天的信用付款期限,读卡方式是射频读卡(非IC读卡),也就是不管卡怎么插都能识别,前提条件是要触发插卡的开关,主板上印刷了射频线圈,芯片查不到型号,太阳能电池供电,电池有两个,应该一个是锂电一个是聚合物电池。

网友A:
太阳能电池旁边的圆形,好像是防拆开关,以后弄记录仪等尽量别动ETC。

网友B:
两个电池一个是超级电容,一个锂电不可充电池,用段时间会让你去服务站修的,一般一年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池一个是超级电容,一个锂电不可充电池,用段时间会让你去服务站修的,一般一年多 ...

那个应该不是超级电容,应该是镍氢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给它充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电池旁边的圆形,好像是防拆开关,以后弄记录仪等尽量别动ETC。

应该背面液晶屏下面白色那个才是防拆吧?太阳能电池旁边那个应该跟后面壳子透明塑料柱杆子相连的,ETC粘在挡风玻璃上面,塑料柱压下开关闭合开始工作,一旦撬掉ETC开关断开就锁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应该不是超级电容,应该是镍氢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给它充电的。

这个是别人拆机研究出来的,我没拆过,不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池一个是超级电容,一个锂电不可充电池,用段时间会让你去服务站修的,一般一年多 ...

江苏的ETC质量非常好,太阳能自充电,使用几年没问题,不需要补电,我的已经使用3年了。

网友E:
建议先焊上或者粘上开关,以后要移方便

网友F:
新闻说国家要马上免费給所有车辆安装ETC,并且有过路费优惠折扣。

网友G:
拆开就需要重新激活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拆开就需要重新激活把

没有激活之前可以拆

网友I:
电池真的经得起百度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池真的经得起百度高温?

100度也不到点,70来度,我的防拆开关被我固定了,平时就放家里或者车内储物箱,过收费站时放仪表台上扫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激活之前可以拆

激活后也可以拆,申请客服可以重置后再次激活

网友J:
引用 楼主:
100度也不到点,70来度,我的防拆开关被我固定了,平时就放家里或者车内储物箱,过收费站时放仪表台上扫 ...

怎么搞的,一般都不是到现场安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闻说国家要马上免费給所有车辆安装ETC,并且有过路费优惠折扣。

好像是要取消各省份之间的限制,实行全国统一的高速路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先焊上或者粘上开关,以后要移方便

焊接短接不行,他这个微动是常开常闭都使用的,按压常开闭合,常闭打开,我的是用一个铜丝绕一圈焊接后压着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江苏的ETC质量非常好,太阳能自充电,使用几年没问题,不需要补电,我的已经使用3年了。 ...

应该是他的节能措施做得不错,插卡也只是瞬间通下点,可能过ETC收费站时也只是短暂通电,我们云南这边的ETC不可以自行购买安装,所以才选择江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背面液晶屏下面白色那个才是防拆吧?太阳能电池旁边那个应该跟后面壳子透明塑料柱杆子相连的,ETC粘 ...

液晶屏下面那个小小的金属的是插卡触发的,放拆的是大的有片铁片的微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怎么搞的,一般都不是到现场安装吗

这个是自助安装,自助激活,快速插卡两次即可启动蓝牙,用软件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