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自行车拆旧直流转换器

楼主(2019-05-10):
铭牌没有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猜测是直流变压器。肖特基整流二极管 MBR20100CT,P75NF75 场效应管,电流控制器UC3845BN,光电耦合器 ORIENT 817C,保险丝5A。

网友:
这是逆变器吧?

网友A:
uc3845?这个是直流降压稳压的,俗称电压转换器。一般都是12v1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3845?这个是直流降压稳压的,俗称电压转换器。一般都是12v10a,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