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麻袋得力电筒

楼主(2019-05-10):
去朋友废品站看见一麻袋得力电筒,铝材质,还挺新,就拿了两个回家用。

网友A:
哈哈,这不是麻袋,是编织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不是麻袋,是编织袋

正确的应该叫塑料编织袋

网友B:
这电筒质量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应该叫塑料编织袋

哈哈,精辟、精准、精当!

网友C:
好像是零几年的款式,七号电池使用成本太高,3节碱性6元钱,没限流电阻的不可以用碱性和镍氢,只能用3元钱的3节碳性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零几年的款式,七号电池使用成本太高,3节碱性6元钱,没限流电阻的不可以用碱性和镍氢,只能用3元钱 ...

这个改18650刚好

网友:
包邮求赠送,自己改1865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改18650刚好

体积短,18650放不下,没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体积短,18650放不下,没法。

错,里面能放一个半18650,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改18650刚好

能放一个半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零几年的款式,七号电池使用成本太高,3节碱性6元钱,没限流电阻的不可以用碱性和镍氢,只能用3元钱 ...

里面放6节7号电池,一个黑色电池座放3个7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不是麻袋,是编织袋

反正有2百个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筒质量一般般。

还行,我放2个18650也挺亮

网友:
应该库存好多年了

网友:
真的够多啊

网友:
这么好 的东西,怎么不团回来?

网友:
记得以前LED手电刚出来,全是这种草帽灯珠的,买了个40块,30左右灯珠,当时还可以,后来cree出现就显得很鸡肋了,就壳子可以,可是没有合适的反光碗,又改不了强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行,我放2个18650也挺亮

很亮的时候,光色发蓝赶紧熄灭,以免LED灯珠永久性变暗。零几年在郊区的市场里,买过清仓每个5元钱的手电,挑了一个好像24头大头,和一个12头小头手电筒,都是三节七号,废旧报纸卷好转接筒,放14500亮度是不错,但没多久这些LED灯珠先是发蓝,几分钟后永久性变暗光衰,F5子弹头封装的灯珠本来导热不好,单颗额定3.5V一20ma,密集的蜂窝式灯珠组合建议10ma额定电流,好像2010年的时候有些厂家推出F8的大子弹头,0.5W中功率LED灯珠,但实际寿命也不长。2018年后,好多都是液晶背光板上的2835和5050贴片等,大功率的好多是类似CREE的陶瓷封装3535。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体积短,18650放不下,没法。

我拆的长度不够,直径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