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人体工学?电脑桌高度那点儿事

楼主(2019-05-10):
曾经坐板凳于老式写字台前(带抽屉那种,高度75cm起),然后显示器放在横式ATX标准机箱上,抬头看,天天10小时以上!后来颈椎出问题了。那时候才20岁,做了几次康复操,恢复了。后来各种各样环境下用电脑,都能忍受。我对类似于饥、渴、累等生理性痛苦的耐受性很强。

但现在年纪大了,感觉不行了,主要一点,我不敢用气杆式座椅。于是问题就是如何调整桌面高度:
http://www.ergotron.com/tools/workspace-planner

这是著名的人体工学品牌的计算器。我以175cm为准,坐高43,桌面(键盘鼠标面)是66;于是装修新房时基本按照这个来。为何是“基本”?因为我椅子扶手高度是65左右,预设是推入桌子底下。板材也有厚度,所以最后桌面高度是68cm。

心想差2cm而已,现在一般办公桌75cm,键鼠放桌面我也一样用啊。但实则不然,入住后我坐这电脑桌前,5分钟就腰酸背痛。想了一下,所谓2个直角,就必须严格按照图上那种坐法。键鼠放桌上,你就得趴着用,这时候反而是高一点合适。所以办公桌普遍75cm也没人怨声载道。

如果我把整张桌面当键盘托,键鼠放到边缘,那么就必须按尺寸来。高了2cm,腕部就得上抬,不抬就得耸肩,怎么都不合适。妈蛋,如果你准备走人体工学,差一点都不行。

网友A:
非专业仅供参考。按75桌高,首先显示器不管用底座还是悬臂高度和角度肯定可调,坐下以后头部的舒适基本可以解决。桌面高了2cm,锯桌腿就不说了,主要还是调整椅子,要么换一个矮扶手的椅子(甚至没有扶手),要么改造现在的椅子,主要针对扶手的影响,然后调整椅子高度适配自己的坐姿,哪怕是高度不可调的椅子,也可以通过底下垫东西解决,另外脚底下最好加个垫脚物,保证脚能落地,腿部舒适。

键鼠部分说点个人心得,久用电脑,腕托是必须有的,各种弹力记忆材料品牌啥的没必要,自己diy就行,缝两个口袋,一个长条对应键盘一个短条对应鼠标,关键是填充物,祖传秘方“荞麦皮”,没错,就是枕头用的那个,看养生堂介绍最好的枕头就是荞麦皮,比啥记忆海绵都好用。如果日常工作离不开电脑,个人建议用轨迹球替代普通鼠标,推荐品牌肯辛通(kensington),可以有效解决板机指等问题(亲历)

最后还是老生常谈,要合理的安排作息,一个小时左右就起来活动活动,劳逸结合,每天保证睡眠,每周保证运动量,饮食烟酒都要注意,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B:
其实很简单,一把人体工学的椅子,然后升降电脑桌,2500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简单,一把人体工学的椅子,然后升降电脑桌,2500能搞定

这个倒是确实。宜家的手动升降桌,才900多。加上一把1500左右的联友之类的能后仰,扶手能上下调节的电脑椅。

我当时的前提是,不用那种椅子,怕爆菊;而且现在体力不如从前的主要原因是腰;而腰部支撑好的电脑椅,比较难。
我发现汽车座椅(日产,所谓沙发厂)就坐着不累。也许是椅背厚实,也许车厂积累的经验丰富,总之比一般电脑椅都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专业仅供参考。按75桌高,首先显示器不管用底座还是悬臂高度和角度肯定可调,坐下以后头部的舒适基本可以 ...

嗯。都在理。尤其间隔活动。以前上课45分钟,大家都有规律。脱离学校之后,就变土豆了。所以以前我把水壶放手边,现在故意放远一点,强迫倒水时走几步。
扶手也确实实话,如果不合适,反而无扶手椅子的适应性强,可以有空间让肘部容纳,以保证肩部是自然下垂

网友C:
同感,个人感觉按照人体工学的话,是自己身体用力,背部一放松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感,个人感觉按照人体工学的话,是自己身体用力,背部一放松就不行

人体工学么?完全不着边。颈椎,腰椎,都是歪的:

可偏偏还就这样最舒服。。。

网友:
数据还好,图不准。
肘关节到手腕悬空、背部不贴椅背。画图的人没想象自己平时怎么坐舒服吗?照图坐两个小时,保证腰疼胳膊疼。
最舒服的长时间工作坐法,至少后背紧贴座椅靠背,胸腔后和腰后下方都要有支撑点。而且后背要略微后倾,分散脊椎承重到靠背上。
手肘要放在桌面上,实际使用还要考虑腕托和键盘高度。桌面如果高了一点,可以向后拉椅子,伸直整条手臂,可以应付一点。

还有,所谓腰疼不是肾虚,大多是腰椎受凉和长时间承压。别信传统糟粕瞎补

网友:
其实习惯了端正的坐姿,一个小时左右活动一次,脖子和肩膀反而不会疼。我现在工作的时候别人都很吃惊为什么坐那么直,其实腰靠位置调整好的话,也不会很累。

网友:
感觉良好的坐姿+定时做适量的运动才是最重要的,一种姿势时间长了不行。

网友:
对 坐姿很重要,也要站坐交替 这样才行

网友:
以我上学时的经验,尽量将椅子插入到桌子下面,夹住胸部,椅子稍微有点后仰是最舒服的坐姿。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体工学么?完全不着边。颈椎,腰椎,都是歪的:

暂时躺一下可以,时间长了,就不行了,更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