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新买的爱普生LW-600P标签打印机,开箱+试用

楼主(2019-05-10):
前段时间跟风坛子里的大神们撸了一堆锂电池和镍氢电池,又搞了几个可以测容量的充电器,测电池容量和内阻等等玩了一段时间最后记录下了一堆数据,想把对应的测量信息贴到电池上,手写觉得不规整,就搞了个标签机,当然除了电池还有家里一堆瓶瓶罐罐也可以用。说它有用的确有那么一点用,但相比价格来说还是不太值得买,归根结底是想买个玩具玩

之前在网上筛选了一番最后选中了这货,爱普生LW-600P。机身146x132x55mm,比较小巧,支持6-24mm的标签带,可用电池也可外接电源,有蓝牙和手机app,还可以连接电脑。
这是官方定妆照

在某宝搜索时发现爱普生的标签机跟锦宫(KingJim)的标签机使用完全一样的色带,除了都是日本的品牌,不知这两家还有什么关系。东西到手之后有天闲来无事在日本亚马逊搜索标签机,发现了这货,锦宫SR5500P,这货在国内没见过踪影,可能只在日本境内卖。除了前面板的颜色,其他都与爱普生LW-600P完全一致。不知这两家私下里到底有什么py交易。

闲话到此为止,开箱上菜。

包装盒,标签机官方标准照

盒子背面,基本信息,不同用途的app,标签带防水防油防刮什么的

打开盒子,中间是珍珠棉袋子装的主体,左边是附赠的试用色带

色带拿出来看看

掀开右边的盖子,里面是数据线 usb b型插口

数据线下面是电源

先隔着包装看看

看看参数,11v 1.64a

线很粗,还有屏蔽磁环,做工不错

把标签机拿出来,第一眼。

侧面

另一侧,被经销商贴了广告

机子顶部还是经销商的广告,怎么这么讨厌

背面是铭牌。名牌下面左侧从上往下分别是 蓝牙开关按钮、电源插孔、usb孔。右侧是防盗锁孔。

机子底部是电池仓盖,盖子上有防滑垫

打开电池盖。说明书写着可以用6节碱性电池。买之前心想应该镍氢电池也行吧,后来换上镍氢发现真的不行,开机就低电量报警没法打印。有经验的坛友应该已经知道了,上面看到铭牌上写着电池电压是9v,而6节镍氢是不太可能达到这么高的电压的。所以只能用碱性电池。

比较小巧,可以一只手抓在手里

打开色带仓盖,红圈内是打印头区域,盒盖关上时会压下篮圈内的压杆,连动打印头翘起来压在色带的碳带上

仔细观察一下随机附赠的爱普生原装色带,白底黑字,4米长,正常装是8或者9米,最便宜也要六十几块一卷,好在有国产色带,便宜的10元左右

篮圈内就是碳带和打印头接触的部位

放进机子里

打印几个字试试。这是12mm的色带,可以打印二维码

还可以打印表格

机器可以自动裁剪,每次打印之前都要先剪掉一段大约长1.2厘米的色带,明显的浪费,如果不想剪掉,可以在电脑软件中设置,但是设置以后仅仅是不剪掉,还是空白的不能打印东西。各种标签机都是如此,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标签机的制造商想解决的话肯定有办法解决,但是这样的话会影响他们标签带的销量爱普生还算厚道,每次只减掉一厘米多点,兄弟有几款自动裁剪的型号,每次要减掉2.5厘米,这都够一个标签的长度了

机器前侧和侧面的窗口可以看到色带的型号以及色带余量

最后上个手机端app的截图,比较简洁易用

完。

网友:
高档货,口水

网友:
一个标签要好几毛钱了(好像是2毛钱吧)

网友A:
电源适配器上“工爱普生株式会社”是什么鬼,应该是“精工爱普生”,日本的东西按理比较严谨的,怎么被吃掉一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适配器上“工爱普生株式会社”是什么鬼,应该是“精工爱普生”,日本的东西按理比较严谨的,怎么被吃掉 ...

我自己都没发现看起来这适配器有猫腻

网友:
真心贵啊,买不起

网友:
前阵子买了一个WiFi版CASIO的标签打印机,玩了几天,现在就放着吃尘了。

网友:
感觉还是斑马的便签打印机比较实惠,现成的标准标签样式规格多,蜡纸色带用过一次,只要不是打得比较重,还能重复再用一次,虽然效果差点,但一般用途问题不大

网友B:
有一个爱普生LW-400的, 感觉还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爱普生LW-400的, 感觉还是可以.

我也是有一个400的,支持最大18mm色带,打印宽度是9毫米。

网友:
400都有的功能,600没有??

网友:
这个价格好高,我买的艾力生蓝牙便携版才2百多,差别是手动切纸,标贴最大宽度只有12mm,一般情况下是够用了,在大的便签就用激光打印机打印,成本低很多,国产的胜在价廉。

网友C:
怎么没选兄弟的pt-p7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选兄弟的pt-p710

电池是专用电池,担心用一段时间之后电池衰减,要换的话电池要300多元一只哦玩不起

网友D:
我买的是BROTHER 710 锂电款,蓝牙电脑二合一,700左右,国产通用耗材,9-24MM,你的这个耗材贵么?有没国产代替耗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是BROTHER 710 锂电款,蓝牙电脑二合一,700左右,国产通用耗材,9-24MM,你的这个耗材贵么?有没国 ...

国产耗材12mm的9块左右,平均价格比兄弟的国产耗材贵一两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是BROTHER 710 锂电款,蓝牙电脑二合一,700左右,国产通用耗材,9-24MM,你的这个耗材贵么?有没国 ...

不知你有没有研究过710的锂电池,看样子里面应该是一节18650,不知道后期可不可以自己换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耗材12mm的9块左右,平均价格比兄弟的国产耗材贵一两块钱

国内就耗材便宜,机子贵。国外耗材贵机子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