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心好电热水壶

楼主(2019-05-10):
心好电热水壶,单片机和电源芯片均采用无标识的芯片

网友:
前几天正好修了一个这牌子电水壶,是进水烧坏的。电源集成块坏了,被打磨了看不出型号。根据集成块周围电路分析,确定是DK1203,换上一片就好了。这牌子的电水壶质量不咋样,电路板没做防水处理。

网友:
看着一般般,没金灶的好

网友:
很辣鸡的纸板PCB,注意防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