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还可以的 锂电电蚊拍

楼主(2019-05-10):
最近又开始对螺丝刀蠢蠢欲动了,挣点M吧

刚刚到手的电蚊拍,一开始就是买18650的,省事,不用改,20元到手

看看全貌,  功能比较全面,档位清晰,4个LED灯,亮度足够

数据比较全面

一颗尖头的18650 , 写的是1200mh  盖子是带螺丝的,对一般人来说确实不需要拆开,只要正常充电就行

焊点还行

只有一个灯, 是显示充电的,上面的工作指示灯位置没有灯  !! 也是醉了。

最关心的充电部分----我没看懂  还以为能看到4056啥的 -------请大神解释

螺丝比较粗大,尾部还有点胶, 挺少见的
主体材料 也比较柔韧,不是劣质塑料

螺丝比较粗大,尾部还有点胶, 挺少见的

主体材料 也比较柔韧,不是劣质塑料

最后,装好了, 发现多了一颗螺丝,想不起是哪里的, 给数码之家丢脸了, 就当没看见吧

请不吝赏M

网友:
我买了同款,充电应该不是4056,我记得TP4056是8脚的。

网友:
充电芯片应该是TP4057,看看芯片上有没有打标57b

网友:
同款路过,看我发的帖子

网友:
SOT23-6的充电IC,象是4054,顶标是不是55b7?

网友:
改版前还对螺丝刀有点念想现在随缘吧 这个锂电池拍子撸了三个囤着

网友A:
看一下那个高压电容耐压多少V的,这拍子如果3000v的话,电容不怕击穿?

网友:
做工还行,之前我也在这款和康铭之间犹豫
后来看康铭的做工更好就选了康铭

你这个电筒会微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那个高压电容耐压多少V的,这拍子如果3000v的话,电容不怕击穿?

3000V一般都是虚标的,打个五折差不多了,那种CBB电容一般耐压1200-1600左右

网友:
我也是关心充电电路,不是4056,4057之类

网友(2020-02-03):
建议楼主把PCB板照全面一点

网友(2020-05-13):
刚刚买了一个同款,17.7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