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出口的DIY蓝牙音箱套装拆解ISSC1685S蓝牙模块HT6809功放芯片

楼主(2019-05-10):
ISSC蓝牙模块 创杰模块3.0 IS1685S蓝牙模块
功放芯片:HT6809
喇叭规格:4欧5W ,双边,等于自带低音辐射器,低音效果好。
试听感觉不错,可圈可点。

网友A:
有的买不。ISSC的芯片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买不。ISSC的芯片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必须

网友B:
头一次见到小型长冲程喇叭,如果是钕铁硼磁钢估计音质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一次见到小型长冲程喇叭,如果是钕铁硼磁钢估计音质更好点。

这个就是钕磁的。

网友:
感觉电池不够受虐。

网友:
做工还行,喇叭外圈是被动辐射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