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改造一下烙铁架,改正烙铁爱掉出来的坏毛病。

楼主(2019-05-10):
改造一下烙铁架,改正烙铁爱掉出来的坏毛病。

网友A:
这样貌似导热比较快

网友B:
请问前面那堆是钢丝球吗?作用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前面那堆是钢丝球吗?作用是?

可能是擦焊锡的。用海绵擦,会降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前面那堆是钢丝球吗?作用是?

擦焊锡用的 朋友

网友:
有个更简单的办法,用铁丝在平面上盘5圈,最内圈的直径和烙铁手柄适配,然后拽着外圈拉伸出来,倾斜着固定到烙铁座上,既可以拖住烙铁,也不会导致烙铁头过快降温

网友C:
T12涨价了,要20支包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12涨价了,要20支包邮了

我买的是10支包邮,够我用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貌似导热比较快

这个是90瓦高频烙铁,只是头子在发热,显示温度的数字没有跳动。

网友:
这个好像手电的尾盖

网友:
引用 网友C:
T12涨价了,要20支包邮了

再涨等用完了上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