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较精准的电压电流双显表吗?

楼主(2019-05-10):
做了个可调电源,X宝洶了个双显的电压电流表,可发现电压显示还可以吧,基本误差_0.1v左右,电流显示却误差得令人惊讶,无论从低值的mA到高值的几A级误差总在_几百毫安至0.6A,只有3A电流的可调电源如果被这表的示值误导可就坏大事了。试用三角钢锉把表头的康铜分流电阻多次锉出大缺口,可电流示值并无多大变化。。。。。哈,怪怪,难道这康铜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无奈只好再淘一个指针表装上,还不错哦,只是体积有点大且分度不够精细而已。
请问各位老师有用过质量较好显示准确的LED双显电压电流表,可否介绍一款性价比高、实用的给我?要求只在0~100Ⅴ,10安的就可以了。先谢谢!

网友:
可调电源压根儿就不需要电压电流表,需要的是2个电压表,电压指示不用说了,电流指示直接在电源的电流采样电阻上。

网友:
买没有微调电位器的那种表,精度还不错

网友:
麻烦啊,咸鱼淘4块ut33,100包邮,一块电压一块电流,

网友:
四位的还可以,就是稍贵了点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终于买到了精准合适的四位双显,不贵,才12软妹币,.价格和三位的差不多,嘻嘻。

网友:
我买的数字表头,四位半的,十多块钱一个,精准度确实高。
其实就是钱没到位,贵的那个确实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终于买到了精准合适的四位双显,不贵,才12软妹币,.价格和三位的差不多,嘻嘻。 ...

来个连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终于买到了精准合适的四位双显,不贵,才12软妹币,.价格和三位的差不多,嘻嘻。 ...

精准合适的四位双显那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准合适的四位双显那有卖?

淘宝很多,搜4位表头

网友(2019-07-03):
来个连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