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爆拆显卡的mos管

楼主(2019-05-10):
就是這货,作案过程忘记拍照了,显卡是之前烧毁了淘汰下来的。今天心血来潮,拿出来上机看还能不能点亮。那个风扇是坏之前我用手摸了一下就断了两个叶片。因为是坏了所以没去修。然后发现上机短路保护电源不启动。检查了一下,发现有三个模式管疑似短路。然后我就拿出我的45瓦电烙铁。看看能否尝试焊下来。结果发现电烙铁连一个脚都融化不了。上网查了一下才知道这是无铅焊,受教育了,然后本人没有热风枪。突然想到了我之前买地摊上买的那个小型焊枪。心里想着是坏了就当坏的来折腾吧。然后我就尝试用那个焊枪吹那个mos管。没想到还真的吹下来了。不过那个mos管那个黑色的部分的直接烧成碳化了。我烧的时候还是没有铁高温膜保护小元件,如果贴高温膜,保护一下周边,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烧下来的元件必坏无疑。但是焊盘还是完美的。并且我用外接电源试过没有短路了我想问一下,到时候那个mos管能用电烙铁焊上去吗?不指望修好。只想累积一下实战经验。

楼主:
打字是用讯飞语音的,各位大大将就看。

网友:
9叶片风扇不错,可以改成3叶片恢复重心平衡。我妈以前的6叶片转页扇,断了一个叶片,改成3叶片用的也挺好。

网友:
换管子要先清理引脚焊盘的锡,然后用含铅焊锡填补mos管底部的方块焊盘,之后再用吸锡器吸掉再重复上锡,等锡融化了就按上mos管,然后烙铁在mos管的金属片上面烫一下冷却后就牢固了,最后上锡补焊两个引脚搞定。

网友:
是个牛人哈哈,那玩意上千度的高温了吧。

网友:
这散热器有点像反应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