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禾DH-MW-CW(B)001智能光控灭蚊器拆解

楼主(2019-05-10):
孩子同事推荐,去年买的,没用几天,效果不好说。据说要100多,拆了大家看看吧。

产品体积已清楚标注

超迷你的稳压电源

说明书

一图介绍电源

机关集中在手柄部位

以前拆过灭蚊灯,这次老路走不通了,无论旋还是撬,岿然不动

看到脚垫下有螺丝,从这里试试

看来对了,继续

脱下阻蚊网罩

网罩上的电源插座安装构造

如图所示,才能将风扇支架与上部风筒分离

风筒和风扇支架的旋卡结构特写

风扇

背面

还剩风筒上部没拆

谢谢你路过!

网友:
结构挺复杂的,有用么?

网友:
我以前买过一个 密闭环境还是有点效果的

网友A:
貌似蚊子对紫光感兴趣 ,灯光一亮,蚊子滚滚来

网友:
高的很复杂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蚊子对紫光感兴趣 ,灯光一亮,蚊子滚滚来

如果这小小的蓝光都行,那蚊密度 估计你一张嘴都咬到了。普通地方,有什么比人的二氧化碳、汗味更吸引蚊子的?!

网友:
纯物理灭蚊,环境无毒,只是耗电有点大。。。。。

网友:
这是要把蚊子吸进去饿死吗?

网友:
在地摊上看到有类似的灭蚊器,灯光吸引,风扇把蚊子吸入,怀疑作用不大,没买。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铜脚的477单相无刷电机芯片,好像铁脚的477芯片容易故障,铜脚477好的带过热断电重启保护。

网友:
这做工看着不错,挺复杂的。以前用过结构简单的,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B:
高级货,以前烂大街的只是蓝灯加风扇。这个竟然还有高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级货,以前烂大街的只是蓝灯加风扇。这个竟然还有高压

高压貌似为了点亮灯管吧?

网友:
做工非常的好啊?多少钱买的

网友:
我买了一个蓝灯加风扇的便宜货,用了两晚上诱到几个蚊虫,前提是必须关掉全部的灯,不然诱不到蚊虫。只是诱进去的蚊虫连续被风扇吹几个小时都没事,一关机蚊虫就会从进风口跑出去

网友:
还以为吸进去要用高压打死呢

网友:
这种紫外灯管的比那种紫光LED的效果好些

网友:
为啥不用LED的?

网友:
话说这个灯,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貌似为了点亮灯管吧?

哈哈,好像确实如此,比蓝光led的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