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啥我的烙铁头总是黑糊糊的?

楼主(2019-05-10):
黄花907   温度设定 300-350   助焊剂用的  松香+酒精(不知道为啥臭臭的)

之前就  黑过  黑了就老是不粘锡   很烦    生气了  用 砂纸打了打     然后 又黑了     不知道是 什么问题???????

楼主:
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求解

网友:
烙铁头氧化了,应该是温度调的太高,或者长时间开着不用不调低温度,也不给烙铁头吃锡。换烙铁头或者用烙铁头复活膏试试,主要还是使用烙铁的习惯不好。

网友:
我以前220V外热式烙铁也经常这样,后来用紫铜烙铁头,加灯具调光开关,调好温度能好点。好像2018年后有内热式紫铜烙铁头可以试试,不行的话磨掉一层。

网友:
估计是铁的,换个好点的吧

网友:
松香杂质多

网友:
氧化了,使用烙铁保持好习惯,长时间不用拔掉电源或调低温度,使用结束后烙铁头再粘点锡防止氧化。我的两把黄花使用也有六七年了,烙铁头只有很小的区域氧化。

网友:
劣质助焊剂加速烙铁头氧化导致镀层过早消耗掉

网友:
温度太高  或者温度太高  建议换好的烙铁 助焊剂

网友:
温度低点,黑了不要打磨用高温海绵,

网友:
应该是头子太差,估计是铁头的,三百多度高温烧一会就会黑了。换个好些的合金镀层头吧。

网友:
温度再低点!焊不动再调高

网友:
主要是不用时要挂锡,然后你的助焊剂不行,你可以用焊剂松香加石蜡油做的助焊剂

网友:
松香要用白色一点的松香

网友:
突然想起前几天我照像时的照片,这个就是你们经常看不起的渣渣烙铁,从来不会有你这个烙铁的情况,心中窃喜

网友A:
换烙铁头吧  我的烙铁头随便怎么烧都不会黑    换了国产的一烧就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烙铁头吧  我的烙铁头随便怎么烧都不会黑    换了国产的一烧就黑

终于有个人说到点子上了,上面的好多都是乱说的。
优质烙铁头除非弄穿了,不然随便艹都没事。
我以前用便宜的头,一会就黑了,整天挨刮,麻烦。后来换了优质的,屁事没有了。
有次忘记关机一个星期,居然都没事

网友:
温度过高了

网友:
长时间干烧造成,
不焊接时要调低温度,连续使用时也不要将温度调至过高。

网友:
这下明白了电烙铁发黑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