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ie 5V/1A 仿苹果充电器拆解

楼主(2019-05-10):
Abbie 5V/1A 仿苹果充电器----之前对比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992),还拆过一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622)今天看一下,这一个有什么不同。。。。。。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B:
我就说怎么山寨的就卖那么便宜,看这个RCC电路的总成本也就几毛钱,不超过1块,即使卖2元一个也是有利可图的。电路中的13001下面的三极管可能接错了,基极接13001的发射极,集电极接13001的基极,这样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感谢鼓励,和原装的比,这个差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说怎么山寨的就卖那么便宜,看这个RCC电路的总成本也就几毛钱,不超过1块,即使卖2元一个也是有利可图 ...

查了查没有画错,之前拆过一个也是这种接法,搞不懂,山寨接法?

网友(2020-01-25):
为了安全,这充电器还是不用为好,省得损坏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