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修坏掉的 奥林巴斯14-42mmEZ 微单镜头

楼主(2019-05-10):
前段时间收了一个松下的LX5玩,这个饼干头是一起收的,价格算属于白送的那种,
家里老婆大人用的是奥林巴斯OLYMPUS PL9,镜头与这个是同款,虽然说她那个镜头没坏,
但碰到个便宜的收来当配件也好

问题比较严重,卖家说机身认不到,
偶尔认到了,镜头伸出来,基本对不了焦

全电动头的,外圈、内圈其实都是编码器,跟内部的机械结构关系不大,
所以厚度要比其他牌子的同焦段的镜头要薄多了
缺点是如果坏了,不像一般常规的那种单反镜头,还能当个手动头用

光斑还挺漂亮的

触点

拆掉最后那片镜片

这触点其实就侧面一颗螺丝固定,在里面跟跷跷板一样

主板就一览无余了,但是现在还不能拆下它

拆掉金属固定环,能力有限,剩下的机械部分我拆不下去了,

主板背面

这个排线设计的好“坑”啊

上面两条线是我飞的,,原厂没有。因为我每个点都测了,
其中2条阻值有点偏大,不知道是不是排线有问题
反正还是飞线上去了

————————————————————————————————————————————

镜片擦干净,全部重新装回去,装上机身秒认。但是对焦还是一样对不了(根本没听到对焦的声音)
,变焦声音也很奇怪,像以前的收录机快没电了,电机转的很慢的那种咕噜咕噜声音,而不是滋的一下就升出来
不知道啥原因,反正是买的时候也只看中镜组,价格也是配件价买的,也就这样吧。

网友A:
电机呢?没看见电机,可能电机部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呢?没看见电机,可能电机部分有问题!

看描述,我没拆机械部分
而且这个镜头对焦的部分用还不是电机,是类似佳能“小白兔”上的环形超声波马达,我没有拆这种东西专业的工具,一般没把握的话就不会再动它

网友B:
我也想收个坏镜头玩玩 很好奇

网友C:
变焦估计是电机或传动问题,对焦可能是排线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收个坏镜头玩玩 很好奇

哪都有你,:lo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焦估计是电机或传动问题,对焦可能是排线断了

佳能狗头那种我拆开弄弄还行,这种超薄又是全电控的我搞不定了。貌似对焦的超声波马达这排线 淘宝上也没单独卖的,估计也只有论坛里那个修相机大神能弄到了。
反正买来就留着把,还有个一模一样好的,给它当配件。这镜头的镜组全部是好的。

网友:
看着很是精密!

网友D:
好像是电机齿轮对焦组有故障,但修补件不好找。手动头的话相对耐用,但是抓拍不够快。

网友E:
话说微单一般都没换镜头

网友:
镜头里面的结构很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微单一般都没换镜头

微单一般都是用套机里的镜头,可能选择的焦段那些的余地也小。
很少看到有人换别的,偶尔看到几个还是用了转接环套了别的牌子的标准镜头上去用,镜头比机身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电机齿轮对焦组有故障,但修补件不好找。手动头的话相对耐用,但是抓拍不够快。 ...

应该是这个问题,没听到对焦 的声音。
全电控的不好玩啊,坏了连拍照都拍不了,我的佳能的坏了好歹还能用手动去对焦

网友:
全电动的容易坏,我的Sony16-50也坏过

网友:
可能电机有问题了吧

网友(2019-06-09):
这个镜头要前面拆拆,后面拆拆。否则不行。

网友:
LZ 牛叉。。可能电机坏了 或者电路板出问题了

网友:
自从上次修一个CCD排线断了的卡片机失败之后,我再也不敢动这种东西了,看着排线这种东西我就担心我手抖。。

网友(2023-09-07):
照片拍的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