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暴力拆解努比亚M2

楼主(2019-05-10):
我二叔的不要的手机,手机按电源键开机只有背光亮着,没有任何下文,
反正他又买了部华为的手机,这个努比亚的就给我拆着玩
,我刚开始想找人修修看的,描述了症状后,报价都可以买部配置更好的机子了,我接受不了(怪不得二叔也不想去修它),
所以就放着吃灰了。
这次在网上了一些相框,想拆掉一些不要的坏手机裱起来,
顺便看看上面字库什么能不能做优盘的,一起也拆了,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已经被我拆散了,连屏蔽都扒开了。
就等相框到货,

电池还是好的

1300万像素的后置摄像头

尾插小板,震动器拆的时候被我抠坏了

指纹模块

屏幕不知道是不是好的,反正也不重要了

pm8940电源ic

高通 pm8940 功能不详

WCN3615无线模块蓝牙

3361 查了一下好像是电源控制的IC

空焊盘

小罩子里的是灯控IC

距离和光线传感器还有一层很厚的板子做桥接

LED闪光灯是直接固定在主板上的

77643-21和77916-21功放IC

WTR2965 射频IC

高通MSM8940 (骁龙435) SOC

SanDisk SDADL2BP-32G  3G+32G Emcp字库
查了一下别人的帖子,貌似可以装在MW6688主控板上做个优盘

(完)

网友A:
刷机也修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也修不好么?

刷不了系统,努比亚官方的和第三方的刷机软件都试了,都是在40%进度就报错。现在开机就背光亮着,可以充电那些的。能是能修好,但是要300多。300多修好一台这样配置的手机并不划算。

网友:
221球的,只要能开卡应该就能用

网友:
头一次看到振动电机的结构,好像线圈转动。

网友B:
字库有大神可以焊上线做tf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库有大神可以焊上线做tf卡用。

是Emcp字库,RAM\ROM二合一的那种,大神飞线用的是EMMC的,点位什么还有点不同。这个飞线做TF卡其实不划算,读写速度不快,这个有成品的3.0接口的优盘套料版,焊上去重新开卡就行了,速度跟正常的3.0接口优盘差不多

网友:
光感居然还要垫高

网友:
除了电池和字库其它的也没用了。

网友:
现在的手机真是修不起,买个二手的都比修便宜

网友:
开机不显示

网友:
高通的机子,拆了有点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