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废品站的海信液晶电视,排线和排线座腐蚀,换排线后有彩条,继续求助

楼主(2019-05-10):
之前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736&extra=
现在已经更换了排线,手术刀清理了排线座,通电出现彩条,看来排线座已经腐蚀透了,已经出现接触不良,不知道大家对排线座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如果去掉排线座能不能把排线焊接到电路板上,现在的样子:

原来的样子,很暗的蓝屏没有字符,有开机提示声音

排线和排线座腐蚀厉害,看样子应该是这部分进水导致的

网友A:
应该还有接触不良,,或者屏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接触不良,,或者屏有问题了

应该就是排线座腐蚀了导致接触不良,把排线座破坏后取下,直接焊接排线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排线座腐蚀了导致接触不良,把排线座破坏后取下,直接焊接排线不知道行不行 ...

你还是乖乖买排线座和排线用热风枪换吧!别意外把本有希望的东西搞成没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乖乖买排线座和排线用热风枪换吧!别意外把本有希望的东西搞成没救 ...

还没有热风枪呢,也没有这技术啊

网友:
放弃吧,太紧密了,代价太高,说不定屏幕本身有硬伤了

网友:
排线不是那么好焊接的,买个排线座换上试试吧,反正假货宝有卖。

网友:
排线直接焊板上确实不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接触不良,,或者屏有问题了

焊接有难度啊。而且这个位置不好下手,更换排线坐难度更大,像这种排线座反正我是没能力换,风枪一上就容了

网友:
飞线走起啊,飞完了你就成高手了

网友:
屏的问题卖废品排线是收购站淋雨了

网友:
买个热风枪,就当练手了。要不就花钱让人家弄

网友:
屏幕出竖条基本没有太大维修价值了吧???何况还是这么多的竖条

网友(2021-02-22):
我的创维电视同样问题,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这个没有好的合适工具,弄不好越弄越问题多!问题不能彻底解决,打击自己的判断力!

网友:
吹座子试试,潮湿还有救进水废了

网友(2024-07-15):
买个排线座换上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