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手电电棍

楼主(2019-05-10):
灯不亮,能放电!
头尾塑料的。
中间吕的。

拆开头尾处的胶带,漏出螺丝

取下灯碗

尾部  电容降压

高压模块

三节镍镉串联

直接到灯珠,不用提什么横流,
实心舱了。

网友A:
玩具不知一提!?买个10kv点火器都不它强

网友B:
好像是出口的产品,我爸以前买过一个,升压器内部击穿。类似的我网购过一个等离子点烟器。

网友C:
帮忙修过一个,电池都漏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忙修过一个,电池都漏液了

这个电池容量太小了,开关开着,充电烧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出口的产品,我爸以前买过一个,升压器内部击穿。类似的我网购过一个等离子点烟器。 ...

这个做工太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具不知一提!?买个10kv点火器都不它强

嗯,玩具级的,灯板没限流,塑料架。

网友:
带警徽的东西最好不要拿出来晒,不然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让查水表了,,,同志请开门,我是社区查水表的

网友:
有个一样的,改锂电失败,最后只留下外壳改装成了小电磨

网友D(2020-07-01):
这个确实有点敷衍了,电容降压还不配恒流,不烧才怪

网友:
防身利器啊,加大重量

网友(2020-10-25):
引用 网友D:
这个确实有点敷衍了,电容降压还不配恒流,不烧才怪

请问,图中,电容上面那个黑色的小块叫什么?

网友E:
我有一个和这个一样一样的,只是没有警徽,充电把电容烧了。求教:多大的电容?电容上那个标有107的黑色小块叫什么?

网友(2021-03-28):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和这个一样一样的,只是没有警徽,充电把电容烧了。求教:多大的电容?电容上那个标有107的黑色小 ...

整流桥堆

网友(2022-10-24):
上面印个警徽是唬人的

网友:
正品的话做工也太差了

网友:
山寨货,正版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