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拆变压器改48V12AH充电器为12V电瓶充电器

楼主(2019-05-10):
2017年底买了辆日产天籁小车,但是由于我自己一直对车车不是很有兴趣所以一直没考驾照,老婆又因为怀孕不方便开车,所以2018年这辆车肯定开的不会太多。这就有个问题了,电瓶有可能会亏电。于是就有了做个电瓶充电器的想法。
虽然买一个也不贵,但是作为数码之家的老会员怎么能错过这么一个DIY的好机会呢。正好有几个电动车充电器,论坛里电动车充电器改12V电瓶充电器的例子已经很多了,应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
但是刚开始改的时候居然把给高压侧3842供电的辅助电源给烧了,这是个悲剧。所以就想着能不能不拆改变压器,之前我还有过一次拆改变压器失败的经历。于是经过仔细的计算之后就有了这次的DIY。
这次DIY是在2018年上半年完成的,当时全程没拍照,照片是我最近拆开补拍的,所以照片数量很少,但是拆改思路绝对没错。大家见谅吧。
由于不拆变压器,所以也没有改变充电电流,所以改的极其简单,在此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不过这个改法并不是适合所有的情况,请注意帖子中标红的文字。

首先,找到变压器次级(低压侧,也就是充电瓶的那侧)的两个绕组,主绕组负责提供50V左右的电压给电瓶车充电,副绕组提供15V(待机时实测电压)左右的电压给充电控制电路。我这里需要修改副绕组,我这个电瓶车充电器的次级副绕组是两条线并绕的,把副绕组的两头从变压器的输出脚上焊下来,并且把本来并联(并绕)的方式改为串联,备用。注意这里不要再把串联之后的绕组输出焊回原来的位置。并联改串联后理论上这个副绕组能提供原先两倍的电压,但是电流减半。

下图是我把低压侧副绕组并联改串联改好后的照片,变压器上圆圆的那坨锡就是串联焊点

改好的副绕组按照原来的正负极,和原来高压侧副绕组(就是原来给3842芯片提供电源的这个副绕组)进行串联,给3842芯片供电。这样改好之后,给3842芯片供电的绕组圈速大约是原来的3倍左右。当我把低压侧充电输出电压改为原来1/4的时候(充电器原设计是从4块串联的12V铅酸蓄电池,现在改为充1块,所以电压降低为原来的大约1/4),3842芯片的供电电压大约是原来的3/4。我测量过待机状态的3842供电电压,大约16V左右(一个人在弄,搞不定拍照,所以没照片,见谅),充电器有输出给电瓶充电时应该会更高点。那么3842芯片能够获得的供电电压大约为(15*2+16)*4=11.5V,3842芯片启动后要求电压不低于10V,符合正常运行的要求,高压侧芯片供电问题解决。

至于低压侧芯片LM358和稳压、限流、转灯部分电路的供电,直接从低压侧主绕组那边飞线就行了。因为给一块12V电瓶充电所需的电压正好和原来的15V很接近。

下图是我把改了串联的低压侧副绕组和高压侧副绕组再次串联的飞线(蓝色、棕色),以及低压侧供电飞线(大二极管底下那条红色线,一直飞到D7的一个焊盘上,这个二极管D7和边上的小电容是原来低压侧LM358的供电电源。这里D7已经被拆了)

低压侧改电压很简单。在低压主输出的正极上一般会有连2-3个电阻,其中2个个头相对较大一些,这2个电阻其中1个直接连到输出侧负极(负极是公用的),这是用于保持电源空载(没插电瓶充电的时候,就是待机状态)时候稳定的假负载。另一个较大的一般和一个1KV103或者1KV102电容串联后再和整流的大二极管并联。我们要改的是第3个电阻,也就是3个电阻里最小的那个(1/4W电阻,个头和板子上大多数电阻一样大),这个电阻一般是几十K,每个充电器会不太一样,需要拆下这个电阻,拆下后用万用表测量阻值,假设这个电阻阻值是R1。这里需要换上一个新的电阻,阻值是R2=(14.4+1-2.5)R1/(58+1-2.5)

至此,所有必须的改动完毕。所有修改包括:拆除1个二极管,更换1个电阻,增加3条飞线,次级副绕组并联改串联再和高压侧副绕组串联。

图片中我把原来的输出二极管给拆了,换成了一个16V4A自恢复保险管。这个二极管并不能起到防反接的作用,而且在充电状态(包括浮充时)压降有1V(实测),白白浪费电能。更重要的是,根据之前提到的公式R2=(14.4+1-2.5)R1/(58+1-2.5)计算出来的阻值我手上没有合适的电阻,简单串并联都弄不出这个需要的阻值。拆掉这个二极管之后R2的阻值计算公式变为R2=(14.4-2.5)R1/(58-2.5),我手上刚好有合适的电阻,而且是一颗搞定。这个地方大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去掉这个输出二极管吧。

后来又在高压侧加了个250V1A保险管,这是非必要的修改项目,我只是不想我的汽车出意外。

这个充电器改好之后一直用在我的汽车电瓶补点上。一直到2018年10月底我考出驾照才退下来,可谓是劳苦公告。这个充电器目前已经进收藏箱了,希望我的这种拆改方式能给坛友们带来方便。

最后说说注意事项:
1、此改法要求次级副绕组是双线并绕的情况(三线四线并绕也行,但是很少见),并且根据公式计算(次级副绕组电压*2+高压侧副绕组电压)/4>10V,否则没法这么改。这里解释下,公式中“*2”表示双线并绕改串联后电压加倍,如果是三线并绕改串联则*3,以此类推。“/4”是原充电器设计为充4块串联的12V电瓶,原设计为充5块电瓶的改为“/5”。
2、此改法不建议改充电电流。所以帖子里没有关于增加充电电流的内容。主要是考虑到主输出绕组没变,增大电流会使主输出绕组发热而带来一些危险。

网友A:
看不太懂,要是能配个电路图说明一下就好了

网友B:
看标题内容还没时间看,就知道不该变压器不可靠的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得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标题内容还没时间看,就知道不该变压器不可靠的

用了一年,非常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懂,要是能配个电路图说明一下就好了

弄电路图是舍近求远

网友:
改绕组要分初级和次级,不知楼主改次级绕组是什么原理!

网友:
(15*2+16)/4=11.5V

网友:
原理就是提高3842供电电压,使输出电压改低后不低于16v,以前改变压器辅助电源加绕几圈,改电压就不打嗝了!

网友C:
很聪明的办法,初级和次级绕组串联同名端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
改变压器多费劲啊!还不如另外加一个12-15v直流电源单独给3842供电,这样方便可靠的多

网友(2019-12-13):
引用 网友C:
很聪明的办法,初级和次级绕组串联同名端是怎么判断的?

也有同样的疑问,后来想想大概是能看到一点绕线方向

网友:
去废品站找个12V电源直接改还方便,不用改变压器。也就十来块钱

网友:
能改这个的人技术都不错

网友:
技术厉害了,我也来试试。

网友(2020-03-29):
直接把3842换成3843就不用改变压器了

网友(2023-07-28):
改换的电阻标的不详细,如果标上新的阻值就更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