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入明纬lrs-100-12拆

楼主(2019-05-10):
前几天的网件3.5a电源炸了,问大家推荐个电源,有推荐这款的,看了看本地有个代理商80入了一个,比网上贵了点!小拆一下给大家看看,觉的不太像正品啊,外壳背板没钢印了!背板没拆大家见谅。手机发的 顺序比较乱,大家凑乎看。
懂行的看看是正品吗?

网友A:
用得着8.5A这么夸张吗?电源看做工应该是真货,假货做成这样要亏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得着8.5A这么夸张吗?电源看做工应该是真货,假货做成这样要亏死了

有你这话就放心了,1是为后期加装设备留点余量,2是好像记得负载太高和太低效率低,负载在60,70效率最高?具体记不清了,让它轻松点干活吧

网友B:
真货,这个用料还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货,这个用料还是很好的。

真货就好,放心用了

网友C:
正品啦,就是这个样子。。。特有的导热垫款式。。。其实接线处还有个透明塑料片零卖。。。几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你这话就放心了,1是为后期加装设备留点余量,2是好像记得负载太高和太低效率低,负载在60,70效率最高 ...

路由原配3.5A的话也是用不到那么高的,估计是为了带USB设备预留的余量,一般不插USB也就10W左右而已。

网友D:
能看下背面?不解为何双光耦,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品啦,就是这个样子。。。特有的导热垫款式。。。其实接线处还有个透明塑料片零卖。。。几块钱 ...

当时也问了,店家说他没有、、、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看下背面?不解为何双光耦,并联?

晚了点,装上去了不带拆了

网友E:
是正品不假,但是不爱用这种裸露220V的,十足的安全隐患,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12V5A的带壳电源还是挺好找的吧

网友:
是真货,拆过明纬电源,构造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正品不假,但是不爱用这种裸露220V的,十足的安全隐患,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12V5A的带壳电源还是挺好找 ...

这是工业电源,看场合,一般摄像系统,大设备里面都是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你这话就放心了,1是为后期加装设备留点余量,2是好像记得负载太高和太低效率低,负载在60,70效率最高 ...

消费级的电源为了省钱才那样设计,工业电源基本不会,而且100W的长期带140W的负载都没问题,基本没什么温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时也问了,店家说他没有、、、没办法

7位接线端子排盖板 TBC-07

是这个配件,2元左右,不包邮 的。。。
估计是你买的卖家,不高兴进货。。。
主要是为了防止手直接碰到接线端用的

你接完后想办法把接线端用绝缘的东西档下吧,免着误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正品不假,但是不爱用这种裸露220V的,十足的安全隐患,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12V5A的带壳电源还是挺好找 ...

不在明处放置,应该没问题,而且接线端用绝缘胶布贴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7位接线端子排盖板 TBC-07

是这个配件,2元左右,不包邮 的。。。

恩,已经用绝缘胶布贴好了

网友:
是正品的,LRS是明纬最便宜的系列。

网友(2022-06-10):
有个项目也要用到这款电源,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