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到货的2种灯珠+20190507

楼主(2019-05-10):
20190507
    上午开始无活,玩手机,2019年5月7日10:06:20开始写

    不到10点,来一MM,也就二十多奔三的年纪,穿一件粉白色的外套,浅色的裤子,

    瓜子脸,柳眉星目,鼻直口正,扇贝耳朵,若隐若现,头发在后边盘着,

    手里拎着个深蓝色的看似比较厚实的无纺布兜子,进来问我,这个能修吗?

    我一看,取出来的是个圆盘的电子体重秤,我问,怎么了,她说,电池簧掉了一个,看看能修吗?

    我打开电池盖一看,理论上都认为是负极断的可能性大,可是,一看,她的电池底朝天,反按着呢,

    撬下,发现负极正常,再看正极,可不,那俩倒齿的簧片没了,

    也不知道这丫头哪来的这么大能量,我掰了多少次也没干下来啊,果然是38能顶半边天,厉害,

    没法子,其实开始就不想修,琢磨着这活啊,不好挣钱,毕竟这东西太便宜,你看着吧,修完了算账就得争竞,

    不过又一想,十块钱应该问题不大吧,她想修,或许就不计较这十块钱。

    于是,拆开这一圈月牙盒子的7-8个螺丝,拆开盖子,里边电池座是2032电池座,是特制的,

    一个长方形的塑料浇筑出来的,4脚是4个孔,与盒子里浇筑的4根桩子对应,然后,烫平了固定,

    我拆下它,发现下面还焊着一块电路板,没啥用,就是将红黑线对应电池座的俩针焊接上,且固定。

    拆下这PCB,找了个电脑主板拆的座,换上,装上电池,还是没反应,也没开关,

    她说,得人站上去才可以,于是,不上螺丝先放地上让她试试,能出字符,正常,于是,扣盖,

    跟她说,这是电脑主板的电池座,你原来那个是定制的,这种没法子固定,换电池需要将电池座用手夹出来换,没问题吧?

    她表示很知足了,能修好就行,又问,能修电水壶吗,我表示可以,底座能换啊?

    我说可以,她说回头吧,这次没带着来。我拧螺丝,她问多少钱,我说,嗐,给十块钱就行了

    她说:“这么贵啊?我这称,买才花了20啊?”

    我笑了:“我是开店搞维修的,我不管你东西从哪来的,我干一个活挣一个的钱,

    这不值钱的小东西,我就收个最低修理费10块钱就完了,电脑主板的电池座,一个进价还两块五呢,给电脑板子换一个座就40了。你还不知足啊

    没跟你单独算电池座钱,说实在的,这钱我就是过过手,这都是给人家房东的,没我的事。

    她说,那修壶也十块钱啊,我说,对啦,修壶,修四灯锅,基本维修,就十块钱,换件看本钱另说。

    她表示理解,给了钱,装上称,走人。2019年5月7日10:27:58

    下午无活,充电2¥。

网友:
第一嘛  有点不相信啊

网友A:
再占一楼 补丁文字

网友A:
今天故事缩水,差评
重点  漂亮MM来修体重秤 收费10元。其他收入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占一楼 补丁文字

跟贴也太快了,哈哈

下面,是前些天,上个月网购的灯珠,一种是5730,一种是1W灯珠,(就是那先后两次将白色9W投光灯整个换一遍的那哥们的故事的延伸,以前备的20来个灯珠剩不下几个了,干脆进点备用,都是几块钱一百头,所以,就采购了,结果一家的东西,两个仓库发,就出现了俩包装)

上面这是5730灯珠,100个,这是第二波发来的,
第一波是发的50个?1W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故事缩水,差评
重点  漂亮MM来修体重秤 收费10元。其他收入无

又有会计了啊,哈哈哈,计算错误,没细看,嘿嘿嘿,扣你俩充电钱

网友:
灯珠没有啦 还有下午又充电的2元
合计 12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有会计了啊,哈哈哈,计算错误,没细看,嘿嘿嘿,扣你俩充电钱

话说楼主的后两章啥时间出来。催更。
还有 要问下那酸梅粉怎么吃啊   我也好奇买了一袋。。。。。。结果   自己觉得灯到明年这会还是吃不完的

网友:
搞维修的,门店,也太惨了点吧!

网友:
1天12的进项,真是到了淡季了。

网友:
看楼主讲故事很有意思,不过现在感觉自己越来越没耐心,大段文字看不下去了.....
说到修体重秤,我自家也有个,玻璃面板的,送的,和楼主的结构差不多,太容易坏了,开关换了3回,这种东西就是买新的不贵,丢了可惜,修起来头疼——鸡肋。后来总算不坏开关了,坏电池,不知道是低功耗没做好还是电池质量差,基本上1个月换一次,放在浴室吸收潮气,电池触点也锈了,烦躁起来拆掉电池座,直接上充电电池,前两年不是1元pos机很多嘛,小电池刚好能塞进去。改完,放出话:再坏掉不修了,给丢掉~结果居然不坏了,一直用到现在,电池的话大概半年充一次电,挺不错。要不是那个秤长期放在洗手池下面见不到光,还想改成太阳能的。

网友B:
COB的灯珠怎么测好坏,用二极管档?

网友:
楼主可以写小说了,人物描写很细致

网友:
最便宜时,体重秤只有9.9元。所以维修咋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B的灯珠怎么测好坏,用二极管档?

好的应该有数字显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楼主的后两章啥时间出来。催更。
还有 要问下那酸梅粉怎么吃啊   我也好奇买了一袋。。。。。。结果  ...

群主的小说到底是啥,只看到过又XX Kb了,就是不放出来

网友:
三天不发帖,一次发三帖啊

网友:
这收入明显入不敷出啊,家里有矿吗?

网友:
楼主本来就是写小说的,看到需要维修的东西太多,来帮帮忙而已。。。。。
楼主的主板电池座有点贵了,2毛一个的足矣!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贴也太快了,哈哈

下面,是前些天,上个月网购的灯珠,一种是5730,一种是1W灯珠,(就是那先后两次将 ...

这种圆灯珠一般显色都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