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1950年代的天鹿荧光灯镇流器

楼主(2019-05-10):
前几天从老房子的古董日光灯架上拆的电感镇流器,据老房子的历史估算,已经有60多年了。

正面,标签信息褪色模糊不清了。

侧面,有塑料的接口,当年不多见,算较前卫的设计。

反面,伊拉克成色。

塑料电源接口特写,塑料都有些老化脆裂了。

标签信息,隐约可见“天鹿”的品牌字样,电气参数是“40W,0.43A,220V 50Hz”,底下还有一行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
用节能灯管撘一个简易的电路,亮灯,40W镇流器带20W灯管短时间点亮问题不大。

在印象中老式镇流器都是灌沥青的,这种应该算当时比较创新的设计,算高级货了。
谢谢观看!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特别老的最近三十年的样子。

五六十年代以前镇流器是四个线头的,两组线圈。那种全封闭灌沥青的铁壳,黑色、灰色的多。

网友:
这个整流器最多7080年代,我见过50-60年代的整流器是铁壳全封闭的里面灌满沥青,而且那时没有塑料连接座,都是陶瓷

网友:
里面灌满沥青防止镇流器嗡嗡叫,抑制振动。

网友:
50年代有这种产品?40w还带塑料接口?40年代才发明的荧光灯,不可能搞出这种产品

网友:
这种镇流器年龄不会超过30年。。90年代后期的产品~

网友A:
使用简体汉字,另外从字体和做工风格紧凑来看,这个镇流器是90年代中早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简体汉字,另外从字体和做工风格紧凑来看,这个镇流器是90年代中早期的 ...

非常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B:
塑料接口看,时间不长,房子年代久,不等于灯的年代久。比较早期的镇流器上盖是圆弧的,里面灌满沥青,有些是直接拉出线来的,那种编织花线,内部橡胶绝缘

网友:
从接线端子的材质结构及印刷来看,这个可能就20来年的历史,是90年代末期到00年代初期。甚至是00年代中期也可能

网友:
1970年代的确有这样的镇流器,天津市镇流器厂在1974年出了一本名叫《日光灯镇流器基础知识》的书中有提到过!

https://www.lighting-gallery.net/gallery/displayimage.php?pid=144143&fullsize=1

网友(2020-10-02):
引用 网友B:
塑料接口看,时间不长,房子年代久,不等于灯的年代久。比较早期的镇流器上盖是圆弧的,里面灌满沥青,有些 ...

正解,老式镇流器是直接引线输出。内部灌沥青。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上世纪8、90年代的产品,当年我用过的挺多的(我曾经正经当过几年有本地第一代电工证的电工)

网友(2020-11-12):
五十年代的东西咋可能写英文,你这标题有点像标题党了啊

网友(2022-12-14):
灯架用好镇流器修修补补又三十年

网友:
光是“天鹿”那个商标带有一个带圈的“R”,就说明这个产品最早不会早于1987年,因为那一年我们国家才开始加入世界知识产权公约,同时承认商标是知识产权的重要构成。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国家的产品的商标都注意到了要注册,所以注册后的商标都带有一个圈里面的“R”作为标识。所以,这个镇流器不会是1950年的,那个时候的镇流器都是4线的,不会是这种两线的。

网友:
50年代,中国貌似许多地方还用不上电

网友(2023-03-14):
商标是鸿雁的

网友:
这东西是咋留到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