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费加罗TGS2611可燃气体传感器

楼主(2019-05-11):
拆机的,这个坏了,传感器输出断路了
拆开看看吧
TGS

2611

费加罗,这个字母的翻译

4个引脚,两个加热引脚,两个传感器输出引脚

用钳子捏开

内部情况,4个引脚支撑一个小芯片

看到其中一根线短了吗?

这种褐色球是一种防氧化物质吧,看这芯片上的触点
像是金的,因为加热会氧化一般金属的,真金不怕火炼啊
可惜太少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个让我想起了去年很火又啃爹的甲醛检测仪,

网友:
里面金灿灿的那

网友A:
后来呢,断了连起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来呢,断了连起来啊

连起来?
怎么让我想起来20多年前修UPS就是把三极管盖子敲开用铜丝焊锡补焊E脚的那条连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连起来?
怎么让我想起来20多年前修UPS就是把三极管盖子敲开用铜丝焊锡补焊E脚的那条连线。。。。。。

手电论坛里曾经有修手机的飞线高手,把半球掉了的XML灯珠,用发丝细的铜丝飞线到芯片晶圆,修好了发光,但是色温变冷或者蓝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电论坛里曾经有修手机的飞线高手,把半球掉了的XML灯珠,用发丝细的铜丝飞线到芯片晶圆,修好了发光, ...

焊白光LED芯片必须破坏荧光层。
重新涂荧光粉封胶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焊白光LED芯片必须破坏荧光层。
重新涂荧光粉封胶就好。

CREE的XML1刚出来时,一颗好像30多元,金线断裂舍不得丢弃,想办法修复继续用,但是YAG荧光粉当时好像按每克几十元,100克几千元一瓶。2018年后好多了,网上的XML1灯珠一点不贵,最便宜能到每颗10元钱,不发光了直接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REE的XML1刚出来时,一颗好像30多元,金线断裂舍不得丢弃,想办法修复继续用,但是YAG荧光粉当时好像按 ...

橙色荧光笔3块钱1支,大约可以涂200-500个XML。再封UV果冻可以坚持亮2000小时分解挥发完。
维修的LED最多也就亮4000小时的命,就算不坏你也嫌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橙色荧光笔3块钱1支,大约可以涂200-500个XML。再封UV果冻可以坚持亮2000小时分解挥发完。
维修的LED最多 ...

粉橘黄三种荧光笔我试过国产和进口,涂在草帽头灯珠,调色好后,虽然开始能接近暖色,但是没多久分解挥发,最后变成柠檬黄,好像是硫化物荧光粉混合到荧光笔透明墨水里,涂在芯片会腐蚀导致半导体失效。白光LED一般是450nm蓝光芯片,加YAG荧光粉寿命最长,但是价格最贵。氮氧化物荧光粉比YAG便宜些,寿命比YAG短一些,颜色种类较多,有红黄绿等。硫化物荧光粉,只是用在一些短期的发光玩具上。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折腾成酒精浓度测试仪否?如果成功了,可以上路罚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粉橘黄三种荧光笔我试过国产和进口,涂在草帽头灯珠,调色好后,虽然开始能接近暖色,但是没多久分解挥发 ...

所以要UV果冻胶,一般前20几小时变色都还是很明显的。再之后相对慢很多一直到2000小时左右变回明显偏蓝。
如你所说,荧光粉太贵,玩不起,只能拿荧光笔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