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富士大功率IGBT型号2MBI75N-120

楼主(2019-05-11):
三个富士大功率IGBT型号2MBI75N-120

标签

固定螺丝

三个电极接口用螺丝固定

这四根线不知干嘛用的不知内部有啥元件

紫铜散热片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绝对好东西,包邮求赠送

网友:
好大的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好东西,包邮求赠送

我先看看能不能用上用不上就送

楼主:
要是低压大电流就跟好了

网友:
质量都真好啊

网友B:
有专门收这个的,二手的也值好几十一个

网友C:
大功率个人基本用不上,可用到某高压逆变玩玩。
那由4根小线,是驱动线,上面有标号,G1,E1,是其中一管的栅极与发射极, G2,E2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个人基本用不上,可用到某高压逆变玩玩。
那由4根小线,是驱动线,上面有标号,G1,E1,是其中一管的栅 ...

也就是说这是双管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是双管咯

IGB模块大部分是双管的,有三个大接线柱/螺丝的是双管,准确的说是半桥,有的内部可能是多个管并联的。

网友:
这个可是好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收这个的,二手的也值好几十一个

新的估计贵死

楼主:
可惜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
求包邮求赠送
这个应该可以用在电焊机里,逆变焊机,代替单管应该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