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扬子小风扇串联电容无法降速,请问怎样降速

楼主(2019-05-11):
买了个扬子小风扇,风扇比较小,直径大约25cm左右,交流220v,25w。一档位风速太快,想改造成微风档位,根据以前改造的经验串联一个2uf电容就行,但是我改造后风速没有任何变化,低速档位反而转速增加了,经过测试电容没有任何问题,接到别的大风扇都可以降速,很好用,为什么这个扬子小风扇不能降速。
这是什么原因啊,请大家指导,谢谢

经过本坛好友指点已经改好,原来电容太大,现在串联0.68-1uf电容即可,我用两个0.47uf并联,实际测试降低为10w,刚好合适,如果需要再低转速,可以降到0.68u大约6w左右,耳朵贴上也基本没有声音了,不过风很小了,估计给婴儿吹吹合适,哈

网友A:
先看一下是什么电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是什么电机 。

哦,电容降速法,还有什么降速,我都实验一下看看,不过家里好几个电扇都可以串联电容降速的

网友:
转速太低了,电机发热坏得很快。

网友B:
这个风扇好像是罩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风扇好像是罩极电机

罩极电机有没有简单好用的降速方法,谢谢

网友:
减小电容容量试试。

网友C:
用台灯调光就可以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台灯调光就可以调速

其实不太适合感性负载的!

网友:
串联吊扇调速那种多抽头的电感。

网友D:
电容大了,2uf可以100多毫安电流,电扇才25w,仍旧是满功率工作

网友:
把电容弄小些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电容降速法,还有什么降速,我都实验一下看看,不过家里好几个电扇都可以串联电容降速的 ...

可以用可控硅调压器调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大了,2uf可以100多毫安电流,电扇才25w,仍旧是满功率工作

是的,经过测试,电容可以在0.68---1uf之间调整,我用了两个630v,0.47uf并联使用,刚好降到10w左右了,效果还不错。

网友:
罩极电机有没有简单好用的降速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