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坛友大神这种MINI usb 插座的接线顺序是怎么样的呢?

楼主(2019-05-11):
手头的一个风扇电路板上的MINI USB充电座被扯下来弄坏了.自己看了看估计恢复很难.就想自己接个外置3.5电源座出来充电用.请问下各位坛友 这个电路板该如何引出线?MINI USB座的接线顺序是怎么样的? 用万用表量了量电路板各个触点发现都没有电压.把USB插入充电器量尾座各点也没有电压!也许是座被彻底拉坏了.

网友A:
如图所示,后面该怎么弄相信你应该知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后面该怎么弄相信你应该知道吧

感谢朋友的帮助

网友:
那就开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