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换新头像几天了怎么还是显示老头像

楼主(2019-05-11):
换了还几天了还是不能显示新头像啊,审核早就通过了啊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新头像不会是两支烙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头像不会是两支烙铁吧?

一支哈哈

网友B:
可按F5刷新页面即可看到新头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按F5刷新页面即可看到新头像

键盘上的F5吗?不管用按了好多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键盘上的F5吗?不管用按了好多次了

清空浏览器缓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键盘上的F5吗?不管用按了好多次了

正解!五个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空浏览器缓存,不是按f5

是的清空后立马就能看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清空后立马就能看到了

一般不需要清空缓存,如果按F5还看不到,可以按Crtl+F5强制刷新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需要清空缓存,如果按F5还看不到,可以按Crtl+F5强制刷新网页。

哦哦明白了谢谢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