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1037u小主板网卡无法识别

楼主(2019-05-11):
在某转上面买了一个1037u的主板打算自己做过小的下载机玩玩。跟同事要了一个2gb的内存。
卖家卖的时候说明网卡不能用。收到之后安装完系统发现网卡为螃蟹的rtl8111e。
装驱动提示无法找到芯片。不知道怎么维修。顺便把编程器固件也读出来了。有需要的可以试试。

主板跳线挺多的,都用不上

网卡芯片前面一个电容量了一下阻值大概在几欧以内。估计有短路。

接口生锈了。

网友:
这个肯定需要用芯片的电路图跑一下了,不然光看外观肯定无法解决的

网友A:
换个20320电池试试吧,我有有次也是这个问题以为主板坏了,换个电池完美解决!

网友:
8111e可以用8111f代替,如果手里有路由或者报废的电脑主板可以拆来替换

网友:
没事修着玩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20320电池试试吧,我有有次也是这个问题以为主板坏了,换个电池完美解决!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好像是工程机~应该要配套用的,那网卡接口应该就是以前的IOIO输入输出口,不是给你上网用的~

网友(2020-05-17):
工控主机,这个BIOS能通用吗

网友B:
有个跟楼主你这个主板差不多的1037,但我的是双网卡位,但主板就安装了一个,自己拆了一个正常的网卡芯片8111E进去竟然不识别,在BIOS能认出来,但没有MAC,有哪位大神教一下,也按照网上写MAC来写,但是提示失败,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跟楼主你这个主板差不多的1037,但我的是双网卡位,但主板就安装了一个,自己拆了一个正常的网卡 ...

请教一下这种芯片怎么焊啊
总感觉比BGA难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种芯片怎么焊啊
总感觉比BGA难搞

我是用芯片加焊锡,主板清理干净焊锡,这样容易对齐不走位,然后风枪吹基本都可以

网友:
不是有MPCIE接口嘛    搞个无线网卡插上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跟楼主你这个主板差不多的1037,但我的是双网卡位,但主板就安装了一个,自己拆了一个正常的网卡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得bios都读不出mac地址,你的搞好了么?

网友C(2020-08-07):
参考这个图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这个图纸吧

我无意中量了一下,网变到8111的任意一个管脚都是短路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无意中量了一下,网变到8111的任意一个管脚都是短路状态

这种情况不多见

网友D(2023-01-15):
高手了   我入了个1037u准备高黑群晖挂PT,刷刷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了   我入了个1037u准备高黑群晖挂PT,刷刷流量

1037u功耗高,现在我有N3700了,这个功耗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