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慎入有味道的帖拆解清洗欧琳水槽下水慢

楼主(2019-05-11):
孩子中学后放学晚,每天都是夫人做晚饭。今天向我抱怨水槽下水慢,洗好碗后赶紧解决。

欧琳的双圆槽,大小相同没死角,好清洗。

通的外排管是很粗的塑料管,基本不会堵。应该是自己水槽下水的问题。

我这套水槽的下水还是比较好处理的,全拆卸结构。脱离后很明显的堵塞物

一开始装修时,脑子坏了,还特意把内外层的3个格栅错开位置组装。

很容易挂东西

中间空心大螺丝用钢皮尺拧开

下图慎看

孩子上幼儿园装修的,现在都上初二了。这里是第一次拆开清洗

清洗干净

水漏结构

内外层都有硅胶密封圈

空心螺丝拧这里,有内嵌的铜螺母

当年自己组装时怕漏,内侧一圈薄薄的抹了一层玻璃胶。

清理干净,相信这个结构。这回不涂胶水直接装。

连接下部管件

水阀打开

放水测漏

没问题

下水快了

网友A:
10年了密封圈没有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年了密封圈没有老化?

没有,还很好

网友B:
我家厨房是几年前最下面的排水管堵了 放水就漫出来 请人上门的话50到200 自己也用所谓的神器捅过 没用 看小区里其他人家有些都重新排管的 应该是设计的不好 后来网上买了老管家管道疏通剂 没想到一晚上下来还真通了 这东西有腐蚀性的 前天老婆说水又漫出来了 难道又堵了?开门一看是落水管松脱了 装上完事 有次马桶堵了我也用这个疏通剂 通了

网友:
我是隔一段时间就用开水加洗洁精混合后,猛的倒下去,来个两次就基本没问题了

网友C:
我会先倒清通剂。不行再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会先倒清通剂。不行再拆。

没清通剂,拆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厨房是几年前最下面的排水管堵了 放水就漫出来 请人上门的话50到200 自己也用所谓的神器捅过 没用 看小 ...

疏通剂遇水发热,腐蚀性很强。老丈人心狠,一下加很多。直接把软管吹大大鼓泡

网友:
我家也是欧琳的  结构和你这个类似。用着还可以 。 三年  堵过一次。也是有杂物,拆开清理就好了。不过有一个接口处有点拧不紧了。自己加了点生料带,就OK了。

网友D:
撞珠掉了怎么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撞珠掉了怎么处理呢?

还没遇得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是要将撞珠四周的挤压变形了才能卡死。

网友:
这东西容易被脏东西堵住,要经常拆开清洗。

网友:
你这个空心螺丝真好,我的三年就坏了。螺丝折了,不知道啥材质。

网友:
土产店,有卖烧碱的。一般是3块钱一条,5块钱2条差不多的价格。用瓷碗给它化成水,浇下去就好了。一般厨余都是菜叶、油脂啥的,一遇到烧碱就溶了。定期的灌几次,保持畅通呗。
不要在塑料碗里化烧碱,因为化开的时候,会发热,烫坏。

网友:
竟然是圆的水盆

网友(2019-06-27):
这还不是最脏的,你敢把下面额管道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