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雅格YG-5631电蚊拍改锂电

楼主(2019-05-11):
看很多坛友的电蚊拍都改了锂电了,本来对电蚊拍改锂电这个事情不太感冒,因为就个人来说一年也用不了两三回,觉得原配铅酸也就够用了,然而这个玩意儿总是关键时刻掉链子,放我好几回鸽子了,拍子打买来就没用它灭过一只蚊蝇,因为每次把它拿出来压根就没有过电,但是每次都是充满电才收起来,你说气人不气人,前两天凌晨4点又有一只蚊子在耳边嗡儿嗡儿,轰走后开灯找,定睛一瞧发现趴在墙上,于是乎紧急翻出电蚊拍准备灭蚊,然而它又一次的压根一点儿电都没有,尼'玛这什么破玩意儿,,没辙直接找本书去拍,结果蚊子顺利逃脱,后半夜不敢睡了,瞪眼到天亮,发誓一定给这破玩意儿改个锂电。

关于这个电蚊拍请点这里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63214

感觉这种大直棍子就算有电也很难灭的了蚊子,不能完全贴到墙面。

原来充电用的插头

打开

用的铅酸电瓶

取出电池,原来如此,还纳闷了,就算铅酸自放大一些,长期不用也不至于一点儿电都没有,原来自己裂开了,为啥裂开不得而知,总之劣质产品一切皆有可能。

屁股上的插头,红圈里有漏液。

去掉

找了一个4056充电板,这个利用率还真是挺高,上回买的几块都快用光了。

随便翻出一块保护板,红色拆机电池,很久前李兄送的存货。

放里面比划一下,红圈里面碍事儿。

去除

再放里试试 可以了。

充电板放这个位置

掏个孔

另外一面盖子这个部位也有点碍事

去除后

俩板子焊在一起(由于疏忽保护板和充电板接线有误,p b接反,仅供参考,帖中其他配图涉及接线皆属错误,正确接法已更新在最后一图)

准备这么安装

点胶 哥俩好

粘好后

电池也焊好

指示灯位置钻个孔

用这个

点点儿胶充当导光柱,偷懒没特意做导光柱。

红圈有透过来多余的胶

小刀找平后

试一下,效果还可以。

中间也来电胶,咱也来回山寨工艺。

电池粘好

为了堵这俩窟窿找块颜色接近的塑料片修磨成这样

底部也有一块儿,为了服帖另一面边缘磨成45度。

这个用的哥俩好粘的

粘好后,准备粘屁股部位。

考虑到万一需要拆修啥的,用的塑料胶棒粘的,方便以后维修拆除。

完工后

由于疏忽赶工保护板出现接线错误,电池端和输出端接线颠倒,并且电蚊拍供电输入也错误的跨过保护板接到了电池两端 ,以下是更正后的接线,造成不便还望见谅!

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
4056充电不会自停吗?

网友:
电池会过放的样子

楼主:
还真是,缺乏睡眠危害很大啊接错线了,一会儿改一下吧!

网友A:
换了以后打蚊子会不会直接把蚊子烤焦了

网友B:
我也买了这个拍子,原来质量这差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以后打蚊子会不会直接把蚊子烤焦了

哈哈 要是能烤焦还真不错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这个拍子,原来质量这差劲。

可能是我点儿背,赶上这么块电池

网友C:
这补锅的技术绝对是巧夺天工

网友D:
原来大婶也有接错线的时候,哈哈哈!

网友:
建议,充电板用带保护电路的,好像是4065,少个原件。充电板放在另一侧,指示灯朝外,在侧面打孔,指示灯进一些,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大婶也有接错线的时候,哈哈哈!

哈哈 元首见笑了~

网友E:
如果空间够用,建议用充放 一体的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空间够用,建议用充放 一体的4056

保护一体的手底下没有,这种当初为了消耗红包买的~

网友:
我改电蚊拍锂电池都是再加一块升压板,淘宝一块钱左右的就够了,升压到4.5v左右,电蚊拍打蚊子很爽,锂电池电压稍微低一点电蚊拍就无力,另楼主再次证明,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大家不管干啥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补锅的技术绝对是巧夺天工

哈哈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以后打蚊子会不会直接把蚊子烤焦了

今年买了一把,感觉威力不小灰飞烟灭,蚊子直接电没了。

网友:
蓄电池和锂电的电压是一致的吗,如果有是的话,就你那修补的手工直接做个电池舱,还方便些

网友:
电压比铅酸低点,会不会不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