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一个另类的焊接小夹具!

楼主(2019-05-11):
最常见的活动插头(带圆孔),文具夹,排针,木板,弹簧,组装一个自用的焊接小夹具,好不好用不知道,至少是能用的。

升级版来了:增加一个灵活的夹子,焊接更轻松

焊接小夹具升级

网友:
构思很巧妙呀!

网友:
另类的焊接小夹具!
给我一个启发这样也可以哦

网友A:
不错,挺实用,夹大板子的建议另外一端也能固定下,方便拆元件

网友:
焊电线那个我回家也做一个,省的每次都用手拿着了

网友:
心灵手巧,小工具大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挺实用,夹大板子的建议另外一端也能固定下,方便拆元件

很赞同,原来也计划是用两夹子90度角夹着比较稳,一时没找到合适硬塑料或金属来做横梁,以后再说吧,改造也简单

网友:
心灵手巧,创意好!

网友:
借鉴了。回家也做一个。

网友:
对齐线那个设计真不错,回头也仿造一个,哈哈哈

楼主:
哈哈!大家觉得有用就好

网友:
不错,挺简单的

网友:
焊线的夹子很好用,值得仿一个

网友B:
大夹子那个容易做,大家都能做,元件对接那个构思还挺巧妙的,插头圆孔是锯开的吧?我打算用小夹子做个,夹子上面做个定位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夹子那个容易做,大家都能做,元件对接那个构思还挺巧妙的,插头圆孔是锯开的吧?我打算用小夹子做个,夹 ...

忘记强调一点,插头最好是本身带圆孔的那种,切个豁口也是为了焊接好后的退出,有角磨机的同学就随便整了,不然只有上锉刀

网友C:
大夹子能用,建议再加一个万能夹持支架,可以用那种颈子可以随意弯的或者别的什么来做,可以做原件支撑,或者重板的辅助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夹子能用,建议再加一个万能夹持支架,可以用那种颈子可以随意弯的或者别的什么来做,可以做原件支撑,或 ...

夹板子的时候,我用手向下施加压力按了按,发现最先变形的是那个塑料横梁。文具夹够宽且力大,可见如果换成金属的,再在90度角加一个夹子,会非常的稳。我只是在想,如现在这样有一定弹性的稳固是不是也有它的好处所在,因为焊和拆时并不需用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夹板子的时候,我用手向下施加压力按了按,发现最先变形的是那个塑料横梁。文具夹够宽且力大,可见如果换 ...

拆多脚零件的时候要用力,而且拆了焊回去的时候也要用力~那个横梁有点问题,不重要,架子主要解决手不够用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多脚零件的时候要用力,而且拆了焊回去的时候也要用力~那个横梁有点问题,不重要,架子主要解决手不够 ...

经你提醒,想到在焊接洞洞板时元件是倒立着的,确实需要一个万向活动夹来定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