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瑞格尔RD-806投影机拆解

楼主(2019-05-11):
这几天交易区看了一下,有优惠卷 189元一台,平时299,现在花169元就可以买到。
买回来看一下,还是可以的,毕竟便宜,看电影也还行,只能说值这个价,看文字类的就行不太行,字要大点还是可以的,另外这款没有系统,只能放视频,或连接盒子,或电脑。

不啰嗦,直接上图吧。我只是拆解给你们看一下,不就是拆着玩吗?不是推荐啊,买了后悔的别找我。

后面的接口,该有的都有了。

主板整体看上去还不错

主板里面功能按键都有,但只有一个电源键才可以按,其它的按建没露出来,只能用遥控器了。

主控芯片还有显示驱动芯片,改天有空再查一下。

开关电源220V转12V 看上去还行。

喇叭有点小。

拆开了里面了。就是一个镜头和灯光,加显示器

显示屏,可能是4寸的,无聊的话,也可以换个手机高清屏上去,当然了,驱动也是不通用,只能手机和屏一起改造上去DIY,很少有合适的手机屏为4寸的,只有iphone5 是4寸的高清屏,如果是半残的iphone5手机可以改造一个看看。

细字,看上去不是很清淅,我没猜错的,这个屏应该是480*800,不是1024*768的,不过看个电影还是可以的

有人说想看一下效果,我只能说,要求不高的,可以玩一下,要求高的,别说我引诱你们买啊。

白天的效果,白天当然不怎么样了。

晚上看的效果还可以,有颗粒感

不要求高的话,还是可以的。

文字的效果,很黑的情况下还行,白天看不清

这个是晚上投的尺寸,有2米多宽吧

这是是我原来的,高清的投影,这个效果很好,169的便宜的,和这个比当然是差好多了。

网友:
这个机很像自已DIY的……

楼主:
后来查了一下 1寸等于2.54CM,这个对角线为10,刚好是4寸的,分辨率确实是480*800的,淘宝还有这个屏卖,
1、主控芯片是这个:TSUMV56RUU 还是支持1080输出,可惜这个屏不怎么样啊。
2、MS90C386 这个好像是转VGA 的三基色用的芯片。

网友A:
分辨率是硬伤,这个“安规电源”省了个安规电容,这就不安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是硬伤,这个“安规电源”省了个安规电容,这就不安规了

价格摆在那里,就是买来玩一下,也不会太难堪, 如果看电影有颗粒感,和我的高清的投影是没得比的,

网友:
我的刚到货还没试呢,看这长方形的屏,物理分辨率就不应该是1024*768了,难怪说看字看不清

网友:
这里有撸货地址和我拍的瑞格尔806效果测试图片和测试视频: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598

网友:
国产威武 ,价格真便宜 。

网友:
看着像是小厂的设计,光路部分没有密封,镜头的样子像是50mm标头的放大版。

网友B:
胡闹,4寸的低分屏,能改5寸的么?驱动板子都要改,
如果主控芯片支持高分辨率,
还有驱动的问题
这是个坑,
就是壳子和光路系统可以用
这个买了就能当玩具
不能用

网友:
这个做工对得起169的价格。哈哈哈哈

网友C:
这机器也太简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也太简约了

这个机器风扇声音太大,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风扇声音太大,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换,淘宝买大牌的风扇,很多啊

网友:
我早几个月买好像是209,亏几十元了

网友:
效果图放出来看一下,169有点心动

网友:
里面居然有一面镜子反射画面,光路做的不好,黑环境下画面周围会有圆光晕,去年买过一次退货了

网友:
玩了三次就扔一边吃灰了!

网友:
那个玩玩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胡闹,4寸的低分屏,能改5寸的么?驱动板子都要改,
如果主控芯片支持高分辨率,
还有驱动的问题

是不,除了光路可以用,我说的要改也就是玩一下驱动一起换,4寸屏 , 不好找高清的,除了有不用的iphone5c 刚好4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