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以前铁路上用的手电

楼主(2019-05-11):
字数够了

网友A:
古老的东西,在我上学的时候它是我的必备品

网友:
以前也有同样的。

网友:
这样的灯珠现在可能不好找了。

网友B:
简单的阻容降压充电,应该用镍镉镍氢电池,英国进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阻容降压充电,应该用镍镉镍氢电池,英国进口的?

估计出口别人不要,就转内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古老的东西,在我上学的时候它是我的必备品

那你老革命了

网友C:
小学的时候,也买了一支这样的,是充电的,小时候还以为是变压器降压充电,谁知道里面是电容降压,没放电池,插着220V,就用手碰里面的金属弹簧,被电好多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学的时候,也买了一支这样的,是充电的,小时候还以为是变压器降压充电,谁知道里面是电容降压,没放电池 ...

我以前被LED充电台灯金属鹅颈管碰到吓一跳,拆开后才知道有阻容分压,蓄电池拆出来测试已经失效。网上找科普发现,整流桥加阻容分压最容易触电,好像半波整流,火线接二极管整流正极,零线共地好点。隔离开关电源和工频隔离变压器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被LED充电台灯金属鹅颈管碰到吓一跳,拆开后才知道有阻容分压,蓄电池拆出来测试已经失效。网上找 ...

因为小时候接触到的充电器绝大部分都是变压器变压的,但是拿到这充电电筒还惊讶怎么变压器会做得这么小这么紧凑,后来被电几次后拆开里面看看,傻眼了,里面根本没有变压器。 如果按现在的安全规范来说,这产品绝对是不正规的产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不能上市的。

网友:
这种聚光灯泡现在不好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