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08年的美的风扇,防倾倒开关烧坏,电机抱轴导风轮剐蹭。

楼主(2019-05-11):
拆修08年的美的风扇,防倾倒开关烧坏,电机抱轴导风轮剐蹭。同事拧过来给我修的,08年读大学时候买的风扇,之前能断断续续的开,最近直接歇菜不转了。

保养得挺好的风扇,外观也挺干净的。
美的的条形码
产品合格证,08年7月出厂
测电源线不同,肯定不会转了。
拆开,里面也很干净。
防倾倒开关烧融变形了
近距离看
塑料都开了
触点烧黑,
08年美的已经在省料,铜环包铁柱,佩服国人的智慧。
打磨光滑
触点也烧得变形
黑色的一团不知道是什么氧化物
统一打磨抛光

两片都抛成镜面
上ab胶固定
修正弧度
调整触点位置
换个角度
两个触点都能接触到
测试能通电
电机都点抱轴
拆下风叶
加油

导风轮剐蹭
上垫片
拧紧螺丝

固定电容
组装好开机
一档不开导风轮
二档不开导风轮
三档不开导风轮
四档不开导风轮
四档开导风轮
三档开导风轮
二档开导风轮
一档开导风轮

网友A:
电机是铜的吗?上次去卖废品,见到一个商标更旧一点的这种扇,晃了晃,扇页一动不动,估计卡死了,电机又不能用在坐地扇上,就算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用了11年够本了,要稳妥就用湿簧管控制双向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铜的吗?上次去卖废品,见到一个商标更旧一点的这种扇,晃了晃,扇页一动不动,估计卡死了,电机又不 ...

08年的电机必须是铜的啊

网友:
电容调速觉得挺好的,电机就不用搞那么多抽头了,三根线搞定了。防倾倒开关用铜包铁没毛病啊,反正又不是过大电流的,一片薄铜片搞定了。

网友:
很容易抱轴不动了

网友:
头一次见到倾侧保护的开关原理,只是两个触点落上去串联,总觉得容易接触不良。更好的应该用大滚珠,压着一个大电流触点的功率微动开关,然后有一个外壳防止滚珠跑出。

网友:
这么小电流还能烧触点,这是经常在摇它吗

网友:
谢谢分享。。。。。心灵手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