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咨询一下打窝船的DIY思路-遥控翻斗的实现方案

楼主(2019-05-11):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时候住海边,钓过几年的海鱼;
本世纪初开始在北京发展,有个阶段,持续了2、3年,迷恋钓鱼,不过主要是黑坑,偶尔野钓,都是淡水鱼;
最近发现几个野钓小鱼的地方,闲着没事,又开始钓鱼了;此次是我人生的第三个钓鱼上瘾阶段,钓鱼装备一件又一件的重新入手;

琢磨着搞一个打窝船,不想购买成品,想DIY;
我的思路,这个船要5通道遥控的;
2个通道控制前进后退;
2个通道控制打窝船的舵机,控制航向;
1个或2个通道控制翻斗,船到指定位置,窝料翻斗,可以将窝食翻入水里;

想请教、探讨一下,尤其爱好车模航模制作的朋友,如何实现船上的翻斗的远程遥控动作呢,在船上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执行机构,可以实现我的想法!

网友A:
翻斗直接走舵机控制就行了,跟其他舵机控制是一样的。前提是你的控和接收通道要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斗直接走舵机控制就行了,跟其他舵机控制是一样的。前提是你的控和接收通道要够用 ...

请问舵机一共有几种输出类型,没玩过航模车模,不少很清楚,或者说选择什么类型的舵机才合适呢!

如何设计这个翻斗的动作机构,才能与舵机匹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舵机一共有几种输出类型,没玩过航模车模,不少很清楚,或者说选择什么类型的舵机才合适呢!

如何设 ...

不是玩航模的,自己做前期试错成本很大。还是买成品

网友:
不太清楚你的详细需求,觉得楼上说的对,还是成品吧,少走弯路

网友:
一只4通道比例遥控+1通道开关控制即可。淘宝上150~300元即查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玩航模的,自己做前期试错成本很大。还是买成品

有这种可能但是可能性很低,打窝船也不算什么高科技的玩意,就是几个通道的远程2.4G遥控而已,呵呵

我有较强的动手能力:
汽车改装音响、做隔音;
摩托车改装GPS、增加报警器、增加液晶时间显示、增加外置点烟器母座经历;
电摩加装音响、并控提速、电池仓改造增加电池位及遥控锁、加装电热把手;
DIY电池点焊机、DIY压力触控一体式焊笔;
DIY电动工具电池;
DIY电动工具充电器;
维修、安装所有家用电气设备,水暖管路设备……

闲的没事找点事做,因此想自己做个遥控打窝船,否则要买现成的打窝船,我就不发这个贴子咨询了,再说买现成的打窝船,我还真没这个兴趣,花钱能解决的事,感觉一点挑战都没有!

网友C:
难度不在控制部分,料斗结构设计才是难点,是翻斗还是插板,设计好了制作也不容易,给你个思路,翻斗,弹簧预紧或者重力预置,电磁铁释放,缺点是只能翻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度不在控制部分,料斗结构设计才是难点,是翻斗还是插板,设计好了制作也不容易,给你个思路,翻斗,弹簧 ...

我最基本的思路,就是:
1、拆孩子的玩具车,利用其四通道遥控器,以及电机和舵机
2、窝料仓,使用弹簧卡扣预紧,船开到指定位置,远程遥控+继电器方式控制;

这样的结构,有两个弊端,一是孩子玩具遥控车的遥控距离比较短,另外就是配个远程遥控继电器的方式,那么遥控端相当于两个设备,一是四通道遥控车的遥控器,另一个是遥控开关。这样的遥控端,比较繁琐。

所以我发帖咨询,想搞个5通道遥控器,控制1个电机和两个舵机,把上述方案中的2个遥控开关,集成到一起。就是不清楚舵机控制料仓的机理!(现在已经明白一些了,因为我去优酷查了一下舵机控制原理的视频)

网友D:
要准确的投到你要的位置还真不容易。
别被风浪带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准确的投到你要的位置还真不容易。
别被风浪带跑了。

抗风浪是一方面,一般来说大风大浪不出去钓鱼,如果正巧准备开始钓鱼,打窝船做窝时,来了大风大浪,那么打窝船还真有可能遭遇不测;

其实最关键的是打窝船正作业时,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遥控失灵、电池没电、船体进水短路、水草刮拽等,导致船开不回来,这个预案还是要准备做的,栓个细绳应该可行!

网友:
你还是用双通道驱动电机,差速转向吧,可以原地旋转,操作很灵活。

用舵机转向的话就没那么灵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基本的思路,就是:
1、拆孩子的玩具车,利用其四通道遥控器,以及电机和舵机
2、窝料仓,使用弹簧卡 ...

还是正常航模设备吧,天地飞6通道遥控器,电调,舵机,等。

说不定搞完之后,你就爱上航模了。

网友:
先把船做好,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网友:
要是控制不远的话可考虑四芯线编码控制,还能防止船跑了,或者直接使用光纤线(带钢丝的)做光比例控制。

网友(2019-12-01):
搂主你好,我也在做打窝船,想集打窝、送钩、拉网一体的船,目前船体基本成型,在装五金,也是遇到料仓设计难题,希望能够一起探讨,希望能够联系我微信15213162756

网友:
网上直接有卖的,可以买一个回来,自己再改良一下

网友:
拖个料斗就得了,翻斗重心不稳,容易翻船,你可以拖几个料斗,想在哪放料就放,想放几个就拖几个,想象一下火车

网友(2022-10-04):
楼上2位成品出来了吗?
船体可以找人3D打印,好像也不贵。
就是出去了遥控失灵,连接断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