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折腾三几天,维修3个有问题的希捷2TB硬盘都失败了,发现了正确的TTL接法。

楼主(2019-05-11):
买了编程器玩路由,发现有TTL。。正好有些坏硬盘试试维修一下。。折腾了三几天。。
硬盘以前都测试过的。。都有问题的。
准备工具:1. CH341A编程器带TTL的。。杜邦线(我是电脑机箱USB线做的)。。
                 2.带开关的ATX电源(短接绿黑)
                 3.坏硬盘
本来想修复的是3个2TB的,按照网上的接法,一直出乱码。。后来把其他的四个也拿出来试试数据了了。。
最后才发现了接法。。适合 250G,500G,2TB。。我只有这三种了。。

硬盘

第一个有测试,其它三个以前测试过都有问题的。。
开机能检测,设置IDE模式了。。

MHDD卡死不动了

按REST重启。。BIOS停留,必须关机重启。。

DOS下没发现硬盘

关机重启。。去PE。。也没发现

编程器接线。。。

硬盘接线

装上USB编程器

打开控制台。。参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30668 的设置过程.

开ATX电源。。会发现有信息。。按了几十次CTRL+Z没反应。。
后查找资料。。到处看论坛。。就这样放着。。后来转过来看一下。。出现F3了。。
这么奇怪。。我重新关电。。看着哪屏幕出现信息后。。又按了十次八次CTRL+Z没反应。。
看着它抽个烟。。发现大概3-5分钟后才出现F3。。
然后按照上文的操作。。恢复好了。。
(后话,第二个2T,我发现等了很久应该有10多二十分钟还没F3,关ATX电,等5秒以上,开电,当一有信息出现就立刻不停按CTRL+Z,就会出现F3 ,试过多次都成功)

弄好了后,IDE模式下,进MHDD。。正常了。。

转ACHI模式升级固件,IDE下不能发现的。

希捷官网下。。然后做个USB启动后操作一下就行。

原来CC24,升级后CC29了。。

看一下。。通电时间0

转IDE

开MHDD

扫描。。有坏区。

算了。。虽然操作正常。。也没什么用了。。

同样的方法搞了第二个。。第二个就没上机测试了。。直接弄。。
一见信息就CTRL+Z出F3
弄好后中间部分也是太多坏区。。前面好的。。只能用1T了。。

第三个上电。电机不转。只出这信息就停了。。CTRL+Z没用。。

清洗一下电路板。。再来。。还是上面的信息卡死。。放弃。

500G两个都敲盘。。本来是用来测试TTL是否正确接的,信息不乱码。信息能出。
250G两个都出乱码。。怀疑电路板都坏的。。没折腾了。。

总结。。三个2T的固件修复好两个。。只因太多坏区。。基本都没用。。
还有一个电机不转。。或者过两天拆个电路板换BIOS试试了。。待续。。。。。。

昨晚上网查资料。。250G 9600波特率。。然后显示正常。。
继续查。。参考文章操作。。开启了维修250G之旅,长达20小时。。
        http://www.121down.com/soft/softview-64445.html#downaddress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302/01/31970684_633229612.shtml

今天起床看信息发现硬盘进入F模式了。。然后关电。。重启依然F模式。。加载APP后能进T模式了。。刷了一下固件。。重启后没信息了。。
感觉固件坏了。。拆下。。

上编程器。。开始还可以读的。备份。对比工具备份的ROM不相同。。
用WIN COMP命令
然后刷写。。然后就好像坏了。。FLASH有问题。。FLASH

64K的FLASH..

这个250G暂时就这样了(有FLASH再玩,或者下个250G弄坏了再重新玩这个)。。。
这样折腾有没有意义和价值???反正有工具和坏材料。。我是当学习和娱乐的。。

准备下一个250G。。。。待续。。。。。。。。

190503
经过一天学习。。发现软件刷固件好像有点问题。。FLASH又拆又刷又焊。。
现在离线跑两个硬盘。。一个250G一个2TB。。玩玩了。。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