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Lunwen拆解-拆一个插卡摄录一体摄像头

楼主(2019-05-11):
今年3月份在饭店(刚子食惠菜馆)旁边拆的。用来研究、测试,如图。当时拆了之后准备发帖来着,结果计划被家人打断(被询问物品来源、揪耳朵、揪头发)。

USB线,线缆比较粗,拿来改手机数据线的话估计充电速度、数据传输速度很快。

前面,介入(接入)USB电源之后能看到里面有灯闪烁。

品牌是EAZZYDV,估计又是杂牌或山寨产品。

镜片

红外LED灯板及镜头

底下,有存储卡插槽、按钮、指示灯。中间的按钮旁边还藏着一个按钮,应该是复位用的。
录像时蓝灯慢速闪烁,接在电脑USB接口时红灯长亮。

上面有一个驻极体麦克风,录像时声音同步录制。在电脑上播放时能听到声音

灯板有两个螺丝钉固定

还夹着一个胶圈

红外LED灯板

取下灯板之后。

电路板正面,有两个圆柱形晶振,晶振频率有可能是8兆赫兹或12兆赫兹。

电路板背面
有一个锂电池,应该是用于维持时间的。

按钮及指示灯细节。

部分电路板细节。
两个晶振下面都打上了红胶。

不知道那个八脚芯片是干什么的,侧着拍也没看清型号。

有一些贴片元件(电阻、电容、稳压三极管等)

主控芯片

闪存

电池与存储卡插槽

存储卡,容量16GB。

散件

由于只把灯板、主板拆下来看了看,拆下来五颗螺丝钉。

组装好,测试。录像

接到电脑的USB插口上,打开可移动磁盘。(由于有存储卡,摄像头插到电脑上会识别为可移动磁盘)
这三个文件夹的创建时间/修改时间错乱,就那个LOST.DIR文件夹的时间正确,其余SYSTEM和VIDEO文件夹的时间错乱,错乱到2033年,仿佛穿越了时空。
应该是有专用的软件来设置参数来着的,估计是在设置是把时间调错了。

录像打开之后,左上角显示的时间是1980年7月份。
虽然摄像头是正着拿的,但画面方向反了,记得三月份刚拆下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着。难道我把电路板方向装反了?

目前准备再测试一段时间,不知道正式使用的时候得安装在哪,等真的用不上的时候卖了换积分。
或者用来录制维修过程录像,方便给顾客证明我在修电脑、手机、小家电的时候有无恶意举动(如偷换零件等)等,好实现维修过程公开化,可使顾客监督。

那天再到拆摄像头的地方看的时候,发现另一个摄像头被人家拆走留着了。

@数码小透明
@工具小白
@寂静的春天
@azzajazz

32欧姆 0.25瓦

网友A:
再带无线传输功能,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带无线传输功能,就完美了

是的

网友:
这录的画质弱鸡。。。估计200线的

网友B:
看来得趁着家人睡觉,上好门锁找个隔音好的地方凌晨起来继续弄,我以前修服务器拆机风扇很响,但没把家人吵醒。后来在凌晨,小声地改运动相机换副厂镜头更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得趁着家人睡觉,上好门锁找个隔音好的地方凌晨起来继续弄,我以前修服务器拆机风扇很响,但没把家人吵 ...

嗯嗯。                                  ()

网友C:
你的家人为什么要揪你的耳朵和头发呢?是你影响到他们休息了还是他们不让你玩这些?或者以为你这个摄像头是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家人为什么要揪你的耳朵和头发呢?是你影响到他们休息了还是他们不让你玩这些?或者以为你这个摄像头是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