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AKG K702 / K701 无损更换头梁皮筋

楼主(2019-05-11):
用了几年的AKG 头戴自适应皮筋老化了 断的一截一截的 我头大 倒是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还是觉得不好看
换一下皮筋吧  没有找到卖原装皮筋的 大概估计了一下粗细 淘宝买了五块钱包邮的一捆皮筋 1毫米粗的手串皮筋
够换到下辈子了估计 哈哈哈  实际上比原来的皮筋细了一点 不过无所谓了 细一点反而更容易安装了
发出来方便需要的同学参考 K701应该是一样的换法

买来的皮筋 很便宜 想买好的 找不到 就这样吧 倒是用不完

拆开耳机的方法 用井字螺丝刀 逆时针旋转 打开盖子 我没有井字螺丝刀 随手拆了个夹子 磨尖了一下 很好用

打开盖子

拆下两颗螺丝 然后在侧面找到小孔 用牙签之类的捅进去 里面有卡子
另一侧也有 但是没有小孔 打开一边以后 另一边就比较容易了
拆下这部分

拆掉这颗大螺丝 就可以看到皮筋了

皮筋是环状穿在上面的 剪断一端 然后在旧皮筋的一端系上细线 本来打算找细鱼线 没有找到 用缝衣线操作
穿两股 以防万一 从一端拉出旧的皮筋 把缝衣线带过去 这里要小心 拉断了就不容易解决了(上面纽扣位置实在不知道怎么拆 用这种方法省事)

两股线过来了
试了下一根也挺结实 就留一根 以防万一拉断的情况
绑上新的皮筋 拉过来

到这里 就解决的差不多了 后面都好解决了量好长度 剪好 我这里比原装多留了一点(头大)

用买皮筋送的穿线器 把皮筋穿到原来的固定金属卡子上 钳子夹紧(有别的卡子可以不用这么麻烦 或者干脆打个结)

安装回位

另外一边同理 完美解决 注意事项就是要小心一点拉线 有细鱼线放心(不要吐槽我的LOGO怪怪的  logo掉漆 自己随便用模型漆抹的)

网友A:
这么多皮筋用不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皮筋用不完啊

让我想到了郊区的批发市场都是不单卖,一买只能是500克一斤皮筋批发,自己用不完肯定放老化。买重量更轻点的一小捆松紧带比较方便,虽然有死扣接头,但是可以裁剪需要的长度,捆改锥扳手等工具。会裁缝的话,可以弄裤子松紧带替代皮带,帽子加松紧带避免逆风掉半路上等。

网友B:
我的大手办皮筋还可以,这几年几乎每天都戴上听两三个小时,每次听之前洗把脸……

网友:
65周年纪念版K702
奥产,经典之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大手办皮筋还可以,这几年几乎每天都戴上听两三个小时,每次听之前洗把脸……
...

听个音乐还真要沐浴更衣?话说我的601已发黄。

网友:
据说这款耳机不错,但是真心不喜欢这种设计

网友C:
楼主  701   702哪个更适合acg人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701   702哪个更适合acg人声

听说q701绿色版最适合acg人声

网友:
还是喜欢拜亚动力。。
之前用过大手办
现在是拜亚T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701   702哪个更适合acg人声

K701略带有点鸡精味,K702原汁原味,对汤底要求高。两个大耳朵都很吃电流,一般耳放难推。前期奥产有奶油味,女声妖娆飘逸,古典弹唱小编制有办有眼。大编制,气势磅礴就选HD650,高一点(一万大洋左右)就选T1加QM或者Qi再者666套。去实体店试听,用自己的耳朵去收货。到耳机论坛逛一逛!一切都是玄学,脑放最重要,大道至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