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用飞鸽传书的吗

楼主(2019-05-11):
新的电脑到手了,想通过飞鸽传书把重要文件分类拷过去,当然不是整盘,但也不少。用U潘太不方便了。

把新旧电脑都装在一个路由器下用网线连接。分别启动飞鸽传书,有下列问题
1、互相不认

反复退出重新启动飞鸽,出现:
2、互相看到,但服务器(win2008)发往普通电脑(win7)能发过去,普通电脑发往服务器发不过去

反复退出重新启动飞鸽,出现:
3、互相看到,服务器(win2008)与普通电脑(win7)互发正常

4、没出现过普通电脑(win7)发服务器(win2008)能行、服务器发普通电脑不行的问题

也就是说反复启动好多次才行,如果偶尔一天是这样没问题,可是多天都如此有点奇怪。关键是经常折腾十几次才行

网友:
udp的可靠性还是差了些,
重要的文件还是不要用飞鸽了吧!

能拆机自然是挂到一台上,
不能的话,既然是局域网,也可以设置共享来拷过去

网友:
我一直在用飞鸽传书,很好使的

网友:
防火墙设置看一下

网友:
QQ就行了,同一个网自动转内网传输

网友:
飞鸽传书老了哦,用qq或者TIM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改用内网通了

网友:
如果文件超过5G,还是拆硬盘吧,

QQ TIM 这些传文件都要经过他们的总服务器,然后再下载,正常的话,每秒一两兆到二三十M,上限要看你家网速和用的设备,

飞鸽不了解,

网友:
搞根网线直接两头都插两个电脑的网口上互传数据啊,拆不了硬盘么就这样最快了,就是你网卡的速度

网友:
拆硬盘,或者,共享就可以

网友:
局域网共享拷吧,飞鸽速度起不来,而且还不稳定。

网友:
随便打条交叉线 两台电脑共享互拷不就得了 方法百度上很多呢 我就不废话了 再说你们管网络的肯定是会的

网友:
内网通吧,好用

网友:
飞秋是升级版,你可以看看。

网友:
网线互联啊,共享,直接拖,以前玩过,111M满速,要么拆硬盘,那是最快的

楼主:
一鼓作气传文件好似拆硬盘最好。我其实最终还是喜欢飞鸽传书,虽然需要运行好几遍,可是毕竟能随时用。就是感觉不知为什么要启动飞鸽好几次

网友:
最好拆文件拷贝,速度快,安全,不容易出现损坏的文件。或者使用QQ,同局域网速度很快的。

网友:
microsynctoy,  自同步,,360换机, 都可以啊 干嘛非要用即时通讯的工具

网友:
飞鸽,以前还好用。现在动不动就不动了,改用ShareALL安卓互传和电脑共享还好用,电脑用浏览器就欧啦。

网友:
部分汉化版,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