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小孩子]DIY 电瓶车锂电池组 闲置单节锂电池 13串 平衡冲充电 锂电池组

楼主(2019-05-11):
因为每天都要把电瓶车推到办公室里面充电,实在太麻烦了,于是用公司库存小电池组了一组电瓶车蓄电池,高成本,低价值........打开电池仓,不知为何会有泡沫附带着?

好不容易把电池拆了出来,都粘连在了一起,各个都是怀才不遇的大妈?

顺便跟新做的电池体积对比一下。
现在开始电池部分-----------------------------------------------------------

当当当。这次的主题就是这个,单节1000mah左右的小锂电池,成本可是要4元一节呢....内阻嘛,大概55mΩ左右的样子。真是奢侈至极,但是又不想花钱,反正放了两三年也是放着。

做板子的时候立创还没开始活动,所以就自己搞覆铜板铣了。这里是同事在帮忙搞。

这就是焊接好一组的样子,额,2串10并联。

满满的一组电池,130节小的锂电池。就在这里了。

装好后的样子,还没有封盖子。

放入到电瓶车里面,看空间可以塞3倍容量这个电池啊....

平衡冲部分----------------------------------------------------------------------

买了最便宜的索尼充电器emm,------------------------------------------------

开始焊接电源线,拆开把线都连接好。

平衡冲充电端子,一共14根线,NC了一根,用了DB15接头。

平衡冲充电器完成的样子,骨感如何~

准备好电压表,灭火器,上电试试...万一起火,在办公室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压降还可以,只有0.1V样子。

充电的时候就这样充电......

使用感受---------------------------------------------
1.刚刚换电池后,瞬间感觉就像脚上沙袋被拆掉般,如骑行自行车一样轻,整个电动车特别轻盈。
2.第一次没电是在电量指示灯剩下1格电的时候突然断电的,且不可恢复,只好推着上班走了2KM,本来公司到宿舍就只有3KM多一点、感觉点亮不准确,后来测量电池组发现大家都有3.7V时候 有一组电池已经3.4V,所以累积上骑行了25KM累积的样子。
3.平衡冲充电充满后,不知道为何电池电压会上浮到4.28V,感觉有点过冲了。
4.目前已经正常持续了一个月,没有其他不良反应。

有一组电池电压偏低,但是库存电池不足,就从成品电池不良品里面拆了一些组了一组,最后凑齐电池组的。

网友A:
整的不错。
话说:标题前咋加个”小孩子”呀?

网友B:
这种软包锂电池,充电电压最好不要超过4.2v,一般4.15v就可以了,不需要追求百分之百充满,否则特别容易鼓包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的不错。
话说:标题前咋加个”小孩子”呀?

貌似变成推荐后管理员就会删除,方便搜索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软包锂电池,充电电压最好不要超过4.2v,一般4.15v就可以了,不需要追求百分之百充满,否则特别容易鼓包 ...

谢谢,回头看看貌似可以调整调整

网友:
改的不错啊,废物利用很环保

网友C:
对,我做的平衡充也是会过冲,单独充就正常,还有就是充电接口针脚接触不好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我做的平衡充也是会过冲,单独充就正常,还有就是充电接口针脚接触不好容易出问题! ...

真是个奇怪的事情

网友D:
电源用几A的? 好像是电源直充电池,没用充电模块,这样不怕充坏电池吗?

网友:
这个真是库存丰富 ,不过单个电池容量太小了

网友:
这么多串平衡充不太好吧,好像说会有干扰

网友E:
这个有点危险啊,建议弄个保护板,加温度探测

网友:
这个做的不错,唯一不好的是缺少内阻配对,所以有一组内阻大了,放不出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用几A的? 好像是电源直充电池,没用充电模块,这样不怕充坏电池吗? ...

索尼的那款充电器是自带保护的,所以不用充电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点危险啊,建议弄个保护板,加温度探测

放电接了一个30A的保护板 不然也不会有一节电池电量低时候突然没电了

网友:
这个电池内阻大了点,还有没做内阻配对,不过是免费的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
还有最好能有个充电指示,我买的这个索尼的充电器有个就是不能充电,但是测量有电压

网友:
这个好手艺啊,电池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