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际蜗牛终于上车了,236的C款单,为了静音又花了180

楼主(2019-05-11):
236包邮的C款单,选择这个就是千兆网口是原生的,不用什么折腾,拿来就用,先装了个OMV,又弄个黑群晖玩玩。
但是觉得风扇太响,要改造
先吧主板拆出来,有不少灰,是白灰,不是长时间使用累积的灰,像装修或拆房子弄出来的灰。

考虑就算换个1U电源也是有风扇的,还是避免不了噪音,因此采用DC+ATX模块的方式,这两个都是没有风扇的,买了12V 12.5ADC电源和150W ATX模块,一起150元

输出接口和线都是按要求定制的,所以装上去后就简洁多了。
一面硬盘

一面CPU和风扇

原来的风扇是12cm的,2线的,大D口的,买的12cm风扇都是2线的,现在就是转接在主板风扇插座了。
机箱后面没有DC输入孔的位置,就改造了个PCI挡片,就是找个网卡的挡片,原来网口的方孔用一个塑料片挡住,钻个洞把DC电源插座装上去

大功告成!

网友:
从哪儿买的这么便宜,我买的是285包邮

楼主:
第3个图贴错了,应该是这个

网友A:
从哪儿买的这么便宜,有没有连接啊?

网友B:
想买个B单的,回来改机!

是不是B单没有211网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哪儿买的这么便宜,有没有连接啊?

闲鱼上搜nas主机就有很多
我买的那款,卖家是合肥的,好像没有了,其他也有

网友:
我闲鱼上买的250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买个B单的,回来改机!

是不是B单没有211网卡的?

有,上月入手B单211i卡

网友:
我是245入的C单,为了静音,花了300买了海韵的那款电源

网友:
这个方案值得考虑:DC+ATX模块的方式

网友:
买了c空箱,然后30包邮买俩电源,一点声音都没有,手里12的风扇还是2块钱一个撸了6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买个B单的,回来改机!

是不是B单没有211网卡的?

有,我买的就是B单211

网友:
我的215包邮买的,花28买了个机箱风扇,9元买了个电源风扇,发现机箱风扇改成四线调速后根本就不转,把原先的电源风扇改成5V了,再加了一个电源风扇,也是5V,一个吹,一个往外拉,超级静音,已安全运行2周多了!

网友:
216转转买了个C单的。

网友:
我也是这个价格买的C单,主板板型跟你这个不同,BIOS里面没有网络唤醒的选项,怎么试都不行。机箱大风扇感觉没什么用,所以我直接给它接ATX的5V,没有声音。

网友:
同C单,也换了电源和风扇,声音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