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笔记本电池的电芯一般都是最后一节坏呢?

楼主(2019-05-11):
拆过好几块笔记本电池,一般都是最后接电池组负极的那节坏掉,前几节一般只是正常损耗,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还有这种事儿?
难道,
电化学???

网友B:
我拆的有中间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的有中间坏的

我好像从来没拆到过中间坏的,可能我拆的不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种事儿?
难道,
电化学???

是啊,测了下前两节电压一致,容量估计也差不多,都是最后一节报废甚至有的都漏液生锈了

网友C:
就如电动车电瓶一样,老化块的都不是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如电动车电瓶一样,老化块的都不是中间

那是什么原理呢?

楼主:
串联的就会最后一节坏吗?为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串联的就会最后一节坏吗?为什么呢?

电流在外部是从正极流向负极,在电池内部是从负极流向正极,或者说是从电池组最后一节的负极流向第一节的正极,所以在其他电池充满以前,最后一节电池始终在充电、满电、放电的循环中。
也正因此,没有平衡充的手电钻电池组的18650要求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否则最后那节电池已经疲劳到过热了,剩下的电池还在“哦哦~~哦哦~~哦哦,完全不理会人家受得了、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在外部是从正极流向负极,在电池内部是从负极流向正极,或者说是从电池组最后一节的负极流向第一节的 ...

谢谢,终于懂了,话说平衡充很麻烦吗?为什么连笔记本这种高大上的东西里都没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终于懂了,话说平衡充很麻烦吗?为什么连笔记本这种高大上的东西里都没有呢? ...

电池本身是个易耗品,而且笔记本的电池较少拆装,充放电的频率比预想的要高,相应的实际使用寿命比设计时要低,电池的老化速度就会更快。
对电脑厂家而言,因平衡充增加的使用寿命是不会被用户感知的,电池老化后燃烧甚至爆炸带来的官司纠纷却是必然的,与其这样,不如让电池组在性能衰退到一定程度时强制报废

网友:
笔记本里面的电池是有平衡充的

网友E(2019-06-11):
引用 网友D:
电流在外部是从正极流向负极,在电池内部是从负极流向正极,或者说是从电池组最后一节的负极流向第一节的 ...

感觉有道理,但萌新再请教一下,串联各处电流相等,为什么最后一组会一直充满和放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有道理,但萌新再请教一下,串联各处电流相等,为什么最后一组会一直充满和放电呢? ...

你似乎把电流和电压搞混了,而且电流是否相等和最后一节的充放电状态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感觉电路太抽象的话,你可以研究一下水流,二者高度相似。电池就如同一截装了水的水管,只是两边加了堵头,让水流不出来。这样的水管能以多大的流量放水,完全取决于你在堵头上开多大的孔。如果你把孔开的和管径一样大,那这种电池就变成了电容。
至于最后一节电池的充放电状态,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电池的内阻是远小于外电路电阻的(除非短路),所以电池内很容易形成大量的游离电子和游离空穴,不过他们只能堆在电池的两极那里,前面说的堵头上的孔径限制了他们的自由移动。这就好像是两个水箱串联,对外通过1cm的水管放水,但是水箱之间通过1m直径的通道连接,对外放水的速度和水箱内存水的均衡速度是不相等的,只是总量相等而已。
其次,电子需要额外获得足够多的能量才能摆脱原子核的束缚,就如同天上的卫星一样,速度够快才能飞走。我们假设在锂电池组里需要0.05V的电势差蕴含的电势能可以形成较明显的电子流动,那么当第一节电池接近满电的时候,最后那节需要过充才行。再考虑到前面说的内外电路速度上的差异,最后一节电池会更早的进入满电状态。

网友:
拆过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电池,哪节坏的都有。楼主的只是巧合而已。如果是特定品牌特定类型的电池倒有可能恰好都坏最后一节,可能那节正好里散热器近,温度高老化快。

网友:
心理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