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vessel螺丝刀220w做可换批头的手柄

楼主(2019-05-11):
在淘宝近期买了一把vessel的螺丝刀,型号是220W-62。这把螺丝刀手柄握感很好,配套的两用批头做工看着很精细,刀头硬度没有拧螺丝测试。但操蛋的是整个刀头涂的是黑漆加白漆,批头上的字体是印刷的,就连手柄的字体也是印刷的,没几天字体就快磨没了。
买这个螺丝刀主要是用来当6.35mm批头的手柄来用,我感觉在淘宝想买一个好用又不太贵的螺丝刀手柄很难,威汉和维拉的手柄太贵不想买。
在淘宝转了好久,只有这把螺丝刀展示了手柄内部的弹珠结构。但是这把螺丝刀入手后还是有些失望。也许是想兼容自家的双头批头,这个螺丝刀插单头批头时,批头插入的还是过深,导致里面的弹珠不能卡住批头的凹坑,用还是能用的,但看着别扭,所以自己临时又在手柄里加了一段Φ6x10的小塑料管后才看着好些。想着以后再买一个Φ6*10的强磁圆柱填进去应该完美了。
说明一下,即使手柄里弹珠没卡住批头,批头和手柄的配合也是不错的,批头稍有晃动,当然也不会掉下来。
配图里有一张图是单头批头入插手柄的后的各种尺寸,给想改造的人提供方便。
最后要说如果手柄里加了那段延长管,原批头的一字端就只能插进去一小段了,很容易掉下来。这样原批头基本就废了。

网友A:
你理解错了,这个手柄里面的卡珠不是卡住批头卡槽的,是珠子压住批头杆子的, 手柄不能兼容单头,只兼容其他品牌双头比较长的批头。。。。
过一个月左右我们出一款出口的夹头手柄,针对小批头紧密使用。。。威威这个手柄我买了几个,价钱便宜, 40块钱吧好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错了,这个手柄里面的卡珠不是卡住批头卡槽的,是珠子压住批头杆子的, 手柄不能兼容单头,只兼容其 ...

什么型号的?有图片上传看看。
还是,不锈钢的手柄  你做了吗?

网友:
塑料管还能倒出来,强磁的想倒出来费劲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有图片上传看看。
还是,不锈钢的手柄  你做了吗?

不锈钢手柄没弄好,图纸出来,去生产有实际性困难解决不了,,,,
夹头还没弄好,还在弄,暂时没有成品图片。 高端夹头,

网友C:
楼上说的对,你理解错了。这个手柄钢珠不需要卡凹槽,直接卡批杆。
按照你画的图,这个手柄钢珠的位置在20mm,圆杆单头批六角部分的长度是25mm,钢珠完全能卡住批杆。
这种夹头似乎有个好处,钢珠卡住六角柄,不需要凹槽,卡住了好像使劲往外拉动批头也不会出来的,越拉越紧,除非解锁才行。

网友C:
如果是卡凹槽,批头可能会前后窜动。这种放到底卡批杆的,批头不会前后窜。而且不解锁,批杆是拔不出来的,用大力也拔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有图片上传看看。
还是,不锈钢的手柄  你做了吗?

您说的对,这个卡珠确实是卡住批杆的。但我把批头拔出一部分使那个卡珠正好卡到批头那个凹坑后,卡珠弹出距离会更大一些,这样批头会更不容易脱落,但是批头拔出一部分后,里面就空了,所以我才临时弄了一小段塑料杆加到里面。改天想再买一个Φ6*10的强磁柱放到手柄里,这样任何批头插到里面都会带磁了。
这个螺丝刀是47.2元包邮,我觉得是淘宝最便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卡凹槽,批头可能会前后窜动。这种放到底卡批杆的,批头不会前后窜。而且不解锁,批杆是拔不出来的, ...

这个手柄没有解锁装置,没那么复杂。批头是插在手柄的六棱柱里。在六棱柱的一面上开了一个小方洞,方洞里放了一个钢片,那个钢片是有弹性的,钢片上有珠子,这个珠子我看的不太清楚,好像不是圆的,是一个柱形的珠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错了,这个手柄里面的卡珠不是卡住批头卡槽的,是珠子压住批头杆子的, 手柄不能兼容单头,只兼容其 ...

您说的对,这个卡珠确实是卡批杆的。但把批杆拔出一部分使卡珠正好卡住批头的凹坑,卡珠弹出的距离更大,批头更不容易掉出来。因为批头拔出一部分了,里面就是空的,所以我临时弄了一小段塑料杆填进去。

网友:
日本人的这种大头设计确实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手柄没弄好,图纸出来,去生产有实际性困难解决不了,,,,
夹头还没弄好,还在弄,暂时没有成品 ...

是不是不锈钢表面处理不好弄吧,你有考虑做一下钛合金手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不锈钢表面处理不好弄吧,你有考虑做一下钛合金手柄吗

钛合金更不做了,难加工,价钱高,做出来需要的人有限,折腾着累。
不锈钢不是表面处理问题,
而且有几个地方需要做模具,再有如果不掏空重量太大,因为部分地方加工问题,难度大了些
暂时因为时间有限,在弄新款出口的快速夹头塑料手柄, 金属的暂时停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你理解错了。这个手柄钢珠不需要卡凹槽,直接卡批杆。
按照你画的图,这个手柄钢珠的位置在20m ...

这个压住批头杆,确实不是卡卡槽,但是用手拉一拉就出来,这个结构和老款论坛组合前面那个一样,就是钢珠外面有弹簧片

网友:
想要买一个电动的,求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手柄没弄好,图纸出来,去生产有实际性困难解决不了,,,,
夹头还没弄好,还在弄,暂时没有成品 ...

你淘宝店是坦克螺丝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压住批头杆,确实不是卡卡槽,但是用手拉一拉就出来,这个结构和老款论坛组合前面那个一样,就是钢珠 ...

等老板出一个金属6.35mm的手动螺丝刀(「・ω・)「

网友:
小珠是卡槽的,如果你们有大飞扳子,方头上的钢柱是卡板头的槽,扳头不脱落,

批头2种,单头还是双头,这个螺丝刀是给单头的,

网友E:
这种不能装批头的螺丝刀已经快淘汰了,使用不方便,下次我展示一下我的螺丝刀,

圆头柄的不好用,T型柄的会慢慢流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不能装批头的螺丝刀已经快淘汰了,使用不方便,下次我展示一下我的螺丝刀,

圆头柄的不好用,T型柄的 ...

其实T型只是用力的大号螺丝可以用用,如果用小螺丝或者扭的比较多的,T型因为外形原因手感比圆形的差, ,,,,T型一般做棘轮的比较多